[第三方配套工具]
CAN被动错误恢复后为什么rt_device_write还会返回异常呢

楼主(2023-09-01):
1、系统启动,给CAN总线发送数据,总线设备通讯正常
2、制造总线错误,当总线设备错误帧达到128之后,总线进入被动错误,总线数据发送失败,rt_device_write函数返回0
3、恢复总线设备,CAN总线错误帧降低到0,rt_device_write仍然返回0,但总线设备通讯正常

网友A(2023-12-22):
系统启动,给CAN总线发送数据,总线设备通讯正常

网友B:
应该是重启导致的

总线设备通讯正常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CAN总线上的错误恢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所有节点协同工作。如果一个节点发生错误并恢复后,其他节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错误并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D:
CAN被动错误恢复上电会导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