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对于ADC输入怎么判断是否加运放

楼主(2023-09-01):
下图是一个分压电路,上面电阻是470k,下面电阻是40k,数据手册说最大的外部输入阻抗为50k,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是怎么算的,两个电阻并联么(交流等效模型  电源接地),需要加运放么

网友A:
这个指标,是不加外部电路的内部阻抗吧,就是常说的“输入阻抗”,和外部电路没关系

网友B:
内部等效输入阻抗要视采样频率而定。
470K大了,会有很大误差,
如果又要较高精度,又要省成本:
470ohm这样的分压 + 电源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是不加外部电路的内部阻抗吧,就是常说的“输入阻抗”,和外部电路没关系

...

那怎么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加运放,什么时候不加

网友C:
主要有这几个因素:
1.输入电压范围,如果在 ADC的范围内并在同一数量级的电压,不需要放大器,如果较小则需要放大。
2.如果如图31所示的阻抗输入阻抗,接近或和ADC在同一数量级上,一定要加放大,起阻抗变化和缓冲作用。如果输入信号源内阻不小于ADC输入阻抗则需要输入跟随类放大或阻抗变换。
3.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带宽原大于ADC或采样速度,则需要加有源滤波,即带运放的滤波回路。提高采样的有效性和减小信号的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有这几个因素:
1.输入电压范围,如果在 ADC的范围内并在同一数量级的电压,不需要放大器,如果较小则 ...

谢谢

楼主:
但这个图31的输入阻抗是两个电阻的并联结果么,理解为交流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