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开关电源空载或轻载,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3-09-01):
开关电源使用ACDC芯片是SD6834,在副边空载,或者带假负载1k以上的时候,输出不稳定,但是有输出,电源一直处于打嗝状态,增加负载到1k的时候,输出相对稳定且没有打嗝,但是电源部分有很大的声音,当负载再增加的时候,电源反而稳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xch 坛友能给看看这问题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A:
加大变压器绕组圈数可以改善一些。这种反激电源空载都得打嗝。天生的。

网友B:
很多情况下,开关电源输出空载都有打嗝现象,正常的。因为电感充放电一次的能量就足够维持输出100ms至几秒,此期间开关电源停止工作,此为“打嗝”现象。所以开关电源输出我都并联一个电阻,电流10~20mA。

网友C:
这种电源做好不要空载,或最小负载有保证。一般输出介个470欧姆

网友D:
见过明纬省掉了假负载电阻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楼主(点评):
还请具体说一下。

网友D:
输出不仅不稳定,还在启动瞬间输出尖峰,损坏后级贵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