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同步电机驱动的资料满天飞,而异步电机的资料几乎找不到?

楼主(2023-09-02):
市场上同步电机驱动的资料到处都是,网上也容易买到开发板,也容易找到视频教程,可是异步电机的驱动资料几乎找不到,可是市场上的变频器,大多数是驱动异步电机的,这是为什么呢?

               tyw  注

楼主:
下载来看了一下,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的代码工程。

网友A(点评):
你觉得如果是你 实际的工程代码你会分享出来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载来看了一下,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的代码工程。

只是想找相关的代码例程,或者学习教程。

网友B:
同步电机属于控制电机,它的运行状况精确可控,任何时候转子的扭矩、速度和位置都是可知的,而异步电机属于拖动电机,它只能通过改变驱动频率来改变转速,其精确的扭矩、速度和位置都是不可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电机属于控制电机,它的运行状况精确可控,任何时候转子的扭矩、速度和位置都是可知的,而异步电机属于 ...

那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想了解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SVPWM的原理及法则推导和控制算法详解 15页 0.3M
变频调速SVPWM技术的原理、算法与应用 237页 38.3M
基于DSP和SVPWM变频调速系统的研制 54页 4.7M

                             tyw  注

楼主:
tyw简直就是热心的文库啊,什么资料都有。

网友C:
交流异步电机不是加上交流电就转嘛,还要什么资料呢?《电工学》课本里的描述就够了。

网友D:
开环控制用火箭。闭环控制用巡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