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sizeof 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02):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Dat
{
    short A ;
    short B;
    char C;
}stDat;
开发编译环境:keil 5
当使用sizeof(stDat)返回的数据长度是6,而不是5.
问题出在哪里?
望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内存对齐”了解一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0007037

网友B:
#pragma pack (1)
在你的结构体上边加这个即可,
结构体以及变量申明上都加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agma pack (1)
在你的结构体上边加这个即可,
结构体以及变量申明上都加上。 ...

这个有没有风险?比如char 插在两 short 中间三明治结构。

没风险,就是影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