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 串口发送中断,第一个中断怎么触发?

楼主(2023-09-02):
HC32f005 串口发送中断,第一个中断怎么触发?  其它的单片机是直接手动置位 发送中断标志为1 ,触发进入中断进行发送。。。HC32F005没看到那个标志呀,难道手动直接发一个数据进入?

网友A:
用发送缓冲器空中断进行发送

网友B:
搞定了吗

网友C:
估计搞定了,不然3天了没声音

网友D:
串口发送空中断,在配置好串口使能中断后,便会进入中断。

网友E(2023-10-07):
是不是只有在数据发送完成之后才会触发中断呢

网友F:
楼主的意愿是什么 想要在什么时候触发中断呢

网友G:
请问什么叫做串口发送空中断呀 如何产生空中断呢

网友H:
这个需要看楼主是如何进行配置的了

网友I:
有时候有些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产生了

网友J:
当使能中断后,发送完成第一包数据自然就产生中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