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Scope 看RTT。 报 未检测到下位机的RTT对象,无法识别通道数据

楼主(2023-09-02):
LKSScope 看RTT数据。 报 未检测到下位机的RTT对象,无法识别通道数据。 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软件工程有没有移植RTT支持库?如果有安装下面的东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有没有移植RTT支持库?如果有安装下面的东西试试

你好,我直接跑的 是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 程序 之前 运行的都正常。突然就出错了,也不知道是改了什么东东。 这个和 jlink仿真器 有关吗。 程序 能正常通过  jlink 现在到开发版。会不会 不小心点了某个弹出从窗口 把   jlink仿真器 的固件 升级了 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有没有移植RTT支持库?如果有安装下面的东西试试

安装了 附件 visual c aio 也不行。  我又安装了Setup_JScope_V611m.exe 选择HSS模式,可以正常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查看中的全局变量。选择RTT模式  报 连接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有没有移植RTT支持库?如果有安装下面的东西试试

这个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工程有没有移植RTT支持库?如果有安装下面的东西试试

好的

网友D(2024-01-24):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下位机与LKSScope之间的连接还有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LKSScope是否支持你正在使用的通信协议。

网友E:
固件或软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G(2024-09-06):
下载了新的LKSscope版本,然后电脑右下角提示库支持RTT但是用官网那个有感FOC开源程序调试就会提示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下载了新的LKSscope版本,然后电脑右下角提示库支持RTT但是用官网那个有感FOC开源程序调试就会提示无 ...

自己新建一个lksscope工程看看

网友G(点评):
收到,这个问题已经处理完毕,感谢大佬 笔芯

网友I(2025-01-06):
楼主,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