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开发资料] 电源的效率如何观察

楼主(2023-09-02):
电源的效率如何观察
电源的效率通常通过以下方式观察和评估:
电源效率标准(Efficiency Rating):许多电源产品会附带一个电源效率标准,通常以百分比表示。这个标准告诉您电源在将电能从墙上的交流电转换为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所需的直流电时有多有效。较高的效率标准通常表示电源能够更有效地将电能转化为设备所需的电力,从而减少能源浪费。
观察电源的功耗:您可以使用功率计来测量电源的实际功耗。将功率计插入电源和电器之间,然后观察电源的输出功率。较低的功耗表示更高的效率,因为电源在将电能转化为电器所需的电力时浪费的能量较少。
读取评论和评估:查看在线评论和专业评估可以帮助您了解电源的效率如何。专业评估通常包括效率测试和温度测试,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评估电源的性能。
总的来说,电源的效率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高效的电源不仅能够节省电能,还可以减少设备的热量和噪音产生,提高设备的寿命。因此,在购买电源时,建议查看相关认证和评估,并选择一个高效的电源以满足您的需求。
1. 测量值
电源效率的测量值通常以百分比表示,表示电源将输入电能转化为输出电能的效率。电源效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测量和表示:
百分比表示:电源效率以百分比形式表示,通常显示为一个小数,例如,95%表示电源的效率为95%。这意味着电源将95%的输入电能转化为输出电能,而其余的5%会被浪费为热量或其他形式的能量损失。
电源效率曲线:电源的效率通常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电源制造商通常提供电源效率曲线图,显示了在不同负载下电源的效率。这可以帮助用户选择最佳负载范围以获得最高的效率。
2. 四表法
电源效率的四表法是指电源效率的四种不同方法或标准来衡量和表示。这些方法分别用于评估电源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效率。以下是这四种方法:
20% 负载:这个表法表示电源的效率在负载为20%时的性能。通常,电源在低负载下的效率较低,因此这个标准有助于评估在轻负载条件下的效率。
50% 负载:这个标准表示电源的效率在负载为50%时的性能。因为大多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在正常操作时负载约为50%,所以这个标准反映了电源在典型使用情况下的效率。
100% 负载:这个标准表示电源的效率在负载为100%时的性能。在极端情况下,当电源承受最大负载时,这个标准可以帮助评估电源的最大效率。
最佳负载(Peak Load):这个标准表示电源在其效率达到最高点的负载下的性能。通常,电源在某个中间负载范围内能够实现最高效率,而在负载低于或高于该范围时效率会降低。
这四种不同的负载条件反映了电源在各种使用情况下的性能。购买电源时,了解电源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效率可以帮助您选择适合您需求的电源,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能源浪费和节省电费。这些标准通常与80 PLUS认证一起使用,用于衡量电源的效率等级。

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网友A:
有专门测量电源效率的仪器

网友B: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测量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然后算功率。

网友C:
测量电源效率不难……

网友D:
如果是直流输入直流输出,则用ADC做2个直流电压表、两个直流电流表,MCU读取ADC后计算功率和效率。
如果是一端交流一端直流,则交流测量有功功率,按上述处理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测量电源效率的仪器

确实没有使用过,有推荐的嘛

网友F:
电源功率一般就是电压*电流,越精确功率越准确

网友G(2023-10-17):
楼主这个方法很好,有详细的参考样例嘛

网友H:
电源效率标准这个有具体的计算过程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测量电源效率的仪器

有相关型号推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