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哪可以下载MCC v5.5.7?

楼主:
    持续一个多月都无法启动MCC,导致我的PIC16F17146核心板一直在吃灰,从提示中可以看出,我电脑中安装的MCC版本是v5.3.7,似乎是要下载v5.5.7,但在线下载一直不成功。

    启动独立的MCC软件,也是无法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我进入官网搜索,也只是找到v5.3.7的下载链接,没有发现最新的v5.5.7版本:

    请问在哪可以下载到最新的MCC版本呀?

网友A(2023-09-03):
菜单栏,工具,插件,里面找MCC。安装即可。

网友A:
就是上图这个,你在这个插件管理窗口看看,找到后,点下面的安装。

楼主:
内嵌的MCC是早已安装好了的,其他芯片也能正常使用,只是用这款新的芯片时需要在线下载升级包,而下载升级包则总是不成功。

网友B:
楼主找到MCC Core的位置,看能不能找到5.5.7的版本,可以的话选中5.5.7点击右上角Apply,就自动下载升级了。

MCC版本和MCC Core版本是不同的,不要混淆了。

网友C: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的最新版本是 v4.1.2

网友D: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网友E:
在官方网站上查找下载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的最新版本是 v4.1.2

会不会弄错了?我在顶楼的贴图已经清楚地表明最新的是V5.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您提供的下载路径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仍是指向MCC V5.3.7。

网友F:
在下载MCC v5.5.7时,需要选择可靠的下载来源

网友G:
MCC v5.5.7的官方网站提供了最新版本的下载链接

网友H:
官方网站,并在该网站上查找下载链接或相关说明。

网友I:
MCC 是一款由Microchip公司提供的用于生成代码的工具,用于在Microchip的PIC和dsPIC微控制器上进行软件开发。

网友J:
请在Microchip官方网站上查找相关下载链接并确保下载正版、合法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