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调试报软件过流故障

楼主(2023-09-03):
电机调试过程中,报软件过流故障,实际使用电流钳测电机相电流没有发现过流情况,目前只能通过增大软件过流保护值(实际电机相电流20A,保护值设置到40A都会触发)或降低电机功率来避免故障;软件Debug打断点确实进入了软件过流保护,同样也检测到某一相电流超出保护值,见图一

使用LKSviewer查看相电流波形,有出现相电流突变情况,但实际电流钳测试电机相电流一直稳定,见图二

通过降低电机功率,不会进入软件过流保护,但LKSviewer上面仍然可以看到有相电流突变情况,只是因为未达到电流保护值,不触发保护 ,见图三

请问上面故障是否是电流采样错误导致的,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图3

图3

楼主:
相电流采样回来不是正弦,这点也很疑惑

网友A:
速度慢一点,开环测试电流波形先。

网友B:
1、电流采样波形需要使用RTT模式,楼主的波形是普通模式,波形刷新速率太慢了。
2、需要看采样相电流实际的波形,看着估计应该是电流采样问题,你可调整电流采样点,如果还不行就调高软件过流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流采样波形需要使用RTT模式,楼主的波形是普通模式,波形刷新速率太慢了。
2、需要看采样相电流实际的 ...

谢谢解答,之前没有使用过RTT调试,是不是将需要观测的变量添加到RTT数据去观测,还是需要在keil 工程内修改RTT 函数(RTT_FUCNTION   RTT 调试功能已经打开 ),我使用的例程是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8

硬件上使用的三电阻采样方案,理论上采样点不会影响太大,我也有调整了一下,但是还是会出现过流故障;
使用的是功率环控制,通过功率拟合后,实际功率与目标功率基本一致,这是否可以说明电流采样与电压采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流采样波形需要使用RTT模式,楼主的波形是普通模式,波形刷新速率太慢了。
2、需要看采样相电流实际的 ...

已使用RTT模式查看,确实能采样到触发过流保护的峰值脉冲,如图4、 5;有修改采样点进行测试,但不能改善到,请问下有没有建议的方案调整下
遇到一个新问题,RTT模式下,如果功率太大,电流波形会在上电十几秒后消失(即上电启动波形可以观测,稳定运行的波形无法观测);但降低目标功率后(大约降低到十分之一),启动波形及稳定运行的电流波形都可以持续观测 如图6

图6

图6

网友C:
软件过流?硬件过流吧,是不是启动瞬间电流。

调试的时候 UD UQ 都要限制 咋会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过流?硬件过流吧,是不是启动瞬间电流。

这个不是启动电流,启动电流现在是可控的,正常启动,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触发软件过流保护

楼主:
问题已找到,使用恒功率方案,因为方案的三电阻采样的占用时间过长,死区时间+延时采样时间+ADC 转换时间差不多3uS,在轻负载高转速状态下,最小采样周期无满足,导致采样错误,电机有可能失步停机,也有可能电流采样错误触发过流保护;这个是方案的弊端,找了很久,恒功率方案无法限制最高占空比输出,导致负载变化时,保证不了采样周期,无法正常运行

最后还是吐个槽,国产芯片还是要完善下技术资料,没有技术资料就多点技术支持;国外芯片多年技术积累,技术文档和生态支持、产品稳定性都是不错的,国产芯片靠性价比说实话就是卷出来的,并不是研发出来的,

用双电阻,07x,08x,ADC都是双通道同采,可以节约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电流采样波形需要使用RTT模式,楼主的波形是普通模式,波形刷新速率太慢了。
2、需要看采样相电流实际的 ...

正解

网友E(2023-10-09):
请问什么叫做软件过流故障啊

网友F:
过流保护的过电流值是不是可以设置呢

网友G:
恒功率的话会不会导致系统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软件过流故障啊

程序设定电流保护阈值,当检测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触发保护机制,简称软件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流保护的过电流值是不是可以设置呢

可以设置的,但只能设定在电流采样有效值范围内;瞬间短路的大电流,应该用硬件中断触发保护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功率的话会不会导致系统复位呢

这个好像没有关联,系统复位一般是人为强制复位或者掉电复位

网友H: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过流的现象呢

网友I:
可以考虑通过硬件电路的搭建来吸收这个过电流

网友J:
一般在过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过流的现象呢

如果设计的硬件和软件都是正常的,导致过流现象有可能是电机损坏、MOS管击穿,驱动电路异常这些情况;但是如果不能确认硬件、软件设计是否合理的话,就需要多考虑这些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在过载的情况下会出现过电流吗

有可能的,因为过流值是程序设定的,如果设定阈值小,轻微过载可能会触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考虑通过硬件电路的搭建来吸收这个过电流

这个我没有尝试,没有了解过可以吸收电流的电路设计;我认为不可行,过流故障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功率管,防止过电流冲击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K:
我们可以考虑构建硬件电路来吸收这种过电流

网友L:
软件过流,硬件过流,是它启动时的瞬时电流。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使用RTT模式查看,确实能采样到触发过流保护的峰值脉冲,如图4、 5;有修改采样点进行测试,但不能改善 ...

我之前是因为,因为又掉电**,中途写了FLASH,打断了PWM,所以电流突变

网友N(2023-11-08):
这个有可能是启动瞬间的电流值,这个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