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嵌入式软件开发的 10 个技巧

楼主(2023-09-04):
嵌入式系统设计不仅需要了解硬件,还需了解软件是如何影响硬件并与硬件进行交互的。设计硬件所需的范式可能与设计软件完全相反。当从硬件设计转向包含软件的设计时,硬件工程师应牢记以下十个技巧。
技巧 1:流程图第一,实现第二
当工程师首次迈入软件开发领域时,会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促使他们立刻投入工作并开始写代码。这种做法就好比在电路逻辑图还未完成前就试图设计印刷电路板(PCB)。在着手开发软件时,抑制一上来就想写代码的冲动至关重要,应首先用流程图制定一个软件架构图。这样的方**使开发人员对应用所需的不同部分与组件形成一个概念,就像电路逻辑图可以告诉工程师需要哪些硬件元件一样。这样可确保程序整体建立在良好的组织和深思熟虑之上,减少程序调试时间,从长期看,这样做还可以节省时间、省去麻烦。

技巧 2:使用状态机控制程序流程
状态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软件发明之一。一个应用程序往往可被分为多个状态机,每个状态机都控制该应用程序的特定部分。这些状态机都拥有自己的内部状态和状态转换,从中可看出软件如何与各种激励相互作用。用状态机来设计软件,可简化软件的开发,使之模块化、可维护,并易于理解。现在已经有多种资源来演示状态机理论和算法。

技巧 3:避免使用全局变量
在函数式编程的年代,函数要先于形式,程序员的唯一目标是尽可能地让程序按预期方式快速运行,而不用考虑程序结构或可重用性。这种编程范式会毫无顾虑地使用全局性变量,程序中的任何函数都可能修改它。其结果就造成了变量被破坏的几率增加或变量被误用。在新推荐的面向对象的范式中,应在最小的范围内定义变量并封装它们,以防止其他函数的误用或破坏。因此,建议限制使用全局变量的数量。在C语言中可用外部关键字标识这些变量。

技巧 4:充分利用模块化特性
无论问哪一名工程师,项目的哪部分最有可能延迟交付并超出预算,答案都是软件。软件往往是复杂的,且难以开发和维护,尤其是当整个应用都存在于单个文件或松散关联的多个文件中时。为了改善可维护性、可重用性及复杂性,强烈建议程序员充分利用现代编程语言的模块化特性,将常用功能分解成模块。以这样的方式分解代码,程序员就能着手建立函数与特性库,然后在一个接一个的应用中重用它们,从而通过连续测试而改善代码质量,同时也减少了开发时间,降低了开发成本。

技巧 5:保持中断服务例程的简单性
中断服务例程用来中断处理器对当前代码的执行,而去处理刚刚触发中断的外围设备。无论何时执行中断,都需要一定的开销,用于保存当前程序的状态并运行中断,然后将处理器回归原程序状态。现代处理器要比多年前的处理器快得多,但仍需要考虑此花销。一般情况下,程序员都想把中断运行时间降至最低,以避免干扰主代码。这意味着中断应该短而简单,中断中不应调用函数。此外,如果中断变得过于复杂或耗时,那么就应该只在必要时利用中断做最少量的工作,例如,将数据载入缓冲区并设置一个标志,然后让主代码处理输入的数据。这样做可保证大多数处理器的时间用于运行应用,而不是处理中断。

技巧 6:使用处理器示例代码进行测试
设计硬件时,构建原型测试电路总是有益的,这样可确保工程师对电路有正确的理解,然后再做电路板布局,这在设计软件时也同样适用。硅片制造商通常都有示例代码,可用来测试微处理器的各个部分,这样工程师们就可判定该部分的工作情况。此方法使人们明确知道应该如何设计软件体系架构,以及可能碰到的任何问题。在设计初期了解可能存在的障碍,比在产品交付前的最后几小时才发现它们要好得多。这是预先测试一段代码的好方法,但需提醒的是,制造商代码往往不是模块化的,要经过彻底的修改才可用于实际应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许某一天芯片供应商会提供可用于生产的代码。

技巧 7:限制功能复杂度
工程学中有一个旧词叫“KISS”——保持简单和直接。无论在处理何种复杂的工作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分解为更小、更简单、更易处理的任务。随着工作或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要准确无误地记录所有的细节也变得更困难。在写一个函数时,其复杂度在当时看似适中,然而还必须考虑到,6个月后当工程师进行维护时,还需要查看代码。测量函数复杂度(如循环复杂度)的方法很多,现在已经有工具可以自动计算某个函数的循环复杂度。由经验可知,函数的循环复杂度保持在10以下是最理想的。 无论在处理何种复杂工作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分解为更易处理的任务。

技巧 8:使用源代码存储库并频繁提交代码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写代码时也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开发人员使用源代码存储库是如此重要。源代码存储库可使开发人员“存入”一个好的代码版本,并描述对该基础代码所做的修改。这不仅使开发人员可以复原或追溯到的旧版代码,还可以比较旧版代码之间的不同。如果开发人员做的一系列修改破坏了系统,只需点击一下即可恢复好代码版本!请谨记,如果不频繁提交代码,存储库就不会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做了不可修复的改变,过两周才提交代码再恢复的话,就会造成大量工作和时间的损失!

技巧 9:代码注释
在紧张的软件开发中,开发人员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编写和调试代码上,而忽略做详细的注释。在压力之下,注释工作往往拖到最后,因为开发人员认为这是最后的一件事。然而,趁代码在你脑中**犹新时就做注释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做可使其他开发人员或以后你自己读懂注释,理解代码是如何工作的。

技巧 10:使用Agile开发流程
无论做何种类型的工程设计,都建议先设定并遵守某种流程,以便质量和成本都保持稳定的并能按时交付。软件开发人员已成功使用Agile开发流程开发高质量软件,这一流程可按任务的优先顺序做开发。优先级别最高的任务在指定的时间内首先完成,这被称为迭代。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使软件开发流程保持顺畅,还可以根据结果和客户的需要,使需求和任务适应每一次迭代并做相应的修改。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流程图第一,实现第二,这个明确了先后顺序,确实很好

网友B:
编程状态机模式很好的完成一些基础内容

网友C(2023-10-17):
使用状态机控制程序流程这个现在是主流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针对每个过程进行一下详细分享

网友E:
中断服务例程用来中断处理器对当前代码的执行,而去处理刚刚触发中断的外围设备。无论何时执行中断,都需要一定的开销,用于保存当前程序的状态并运行中断,然后将处理器回归原程序状态。

网友F:
随时而不是过后进行注释,自动生成注释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