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信息] CAN总线为什么最高速度是1Mdps

楼主(2023-09-04):
CAN总线为什么最高速度是1Mdps
CAN总线(Controller Area Network)的最高速度通常是1 Mbps(兆位每秒),这是由CAN协议的设计和用途决定的。以下是一些解释为什么CAN总线的最高速度通常是1 Mbps的原因:
报文冲突:CAN总线是一种多主机网络,多个设备可以同时尝试发送消息。为了确保通信的可靠性,CAN协议采用了冲突检测和冲突解决机制。较高的传输速度可能导致冲突频率增加,从而降低了总线的可靠性。
电缆长度和信号衰减:较高的传输速度会导致信号在CAN总线电缆上的衰减更快。这意味着在高速率下,总线的最大允许长度会减小,从而限制了网络的物理范围。
实时性需求:CAN总线通常用于实时系统,例如汽车网络或工业自动化。较高的传输速度可能导致更紧迫的实时性要求,这可能需要更多的硬件和软件资源来处理,从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兼容性:CAN总线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通信协议,许多设备和系统都支持1 Mbps速度。较高的速度可能导致与旧设备或现有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虽然1 MbpsCAN总线的标准速度,但有一些变种和扩展,如CAN FDCAN Flexible Data Rate),允许更高的传输速度,以满足某些应用的需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速度也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来处理网络的物理和协议层面的挑战。总之,CAN总线的速度通常是根据应用的需求和可靠性要求来选择的。
使用CAN总线有哪些限制
CAN总线(Controller Area Network)在许多应用中都表现出色,但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是一些使用CAN总线时可能会遇到的限制:
有限的带宽:CAN总线的带宽通常有限,最常见的速度是1 Mbps。这可能对需要高带宽通信的应用不够足够。
最大电缆长度:CAN总线的电缆长度受限,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具体取决于速度和电缆质量。这意味着在大范围或复杂的系统中,需要使用中继器或其他扩展设备来延长总线。
实时性限制:虽然CAN总线适用于实时应用,但在某些高要求的实时系统中,可能需要更精确的时间同步和更短的通信延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额外的协议或硬件支持。
冲突处理:CAN总线是多主机网络,因此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需要使用冲突检测和冲突解决机制来处理,这可能会增加通信的复杂性。
兼容性:CAN总线有不同的版本和变种,不同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可能会受到限制。确保使用的设备和协议版本是兼容的非常重要。
数据帧长度限制:CAN总线的数据帧有最大长度限制,通常为8字节。这可能会导致在传输大量数据时需要分割和重新组合消息,增加了复杂性。
安全性:CAN总线通常不具备内建的安全性机制,容易受到恶意攻击。在一些应用中,需要额外的安全措施来保护通信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单点故障:CAN总线是一种单总线拓扑结构,因此如果总线出现故障,整个网络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了提高可靠性,一些应用可能使用冗余总线或其他备份机制。
速度限制:CAN总线的传输速度受限,对于某些高速数据传输应用可能不够快。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使用CAN FD或其他高速通信技术。
虽然CAN总线有一些限制,但它仍然是许多应用中可行且可靠的通信协议。要根据特定应用的需求和限制来选择通信技术,有时也需要采用其他通信技术的组合以满足要求。

常识性了解一下,不是了解的领域。

网友A:
减小通信距离是不是就可以提高速度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杂散电容 电感影响速率 1MHZ 就是1us一个数据了,很容易被 干扰掉。

网友B:
车载以太网更快,也更耗费资源

网友C:
用时间换空间

网友D:
线路上的电容也会有影响

网友E:
相对来说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