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效率问题

楼主(2023-09-04):
单相逆变,功率500瓦,直接是300V直流母线供电,逆变效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用SPWM调试方式?

楼主:
@xch 坛友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没经验。应该可以达到94~98%. 国产的听说是96.5%,日本的97%,欧美的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应该可以达到94~98%. 国产的听说是96.5%,日本的97%,欧美的98%。

那么SPWM是用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各有什么千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SPWM是用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各有什么千秋?

没见过“单极性”。没法评论。

是不是指单臂驱动,双臂驱动?

这个问题坛友请按你知道的知识讲一下,毕竟俺有些专业术语不太清楚该如何描述。

网友B:
效率高低要看约束条件,如果单纯想提高效率,采用碳化硅器件,开关频率不做那么高,输出滤波电感不计代价,尽可能降低损耗,往99%努力是可以做到的。但市面上能够销售的电源,终究需要考虑商业的可行性,最后总免不了收到成本、体积、重量、散热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原来如此,还有这个效率参数是不是在绝大部分电源上都不会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