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AT32F437的PA15作为普通IO使用,要如何设置?

楼主(2023-09-04):
我看AT32F435_437已经没有CRM_IOMUX_PERIPH_CLOCK这个时钟和gpio_pin_remap_config相关函数了,都采用了GPIO_MUX_X。我如果**把PA15,PB3,PB4作为普通IO使用,要如何设置呢?另外,如果作为外设使用,是不是也需要先关闭JTAG,还是直接用gpio_pin_mux_config设置复用就可以了。如果要关闭JTAG,如何关闭?我看没有像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类似的宏定义了!

网友A:
PA15既可以作为普通的GPIO使用,也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使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修改GPIO口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C:
要设置重定义才能用普通io功能。

网友D:
参考AT32F437的用户手册或芯片资料

网友A:
在使用PA15时,需要确保不会与其他特殊功能复用冲突,如启用了JTAG调试

网友E:
可以参考芯片手册或者开发环境提供的引脚配置文档,查找正确的宏定义。

网友F:
复用成普通IO功能来使用啊

网友G:
我 公司有雅特力FAE技术支持13657920021

网友H:
设置成复用就把它当成普通的IO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I:
发现PA15/JTDI、PB3/JTDO、PB4/JNTRST复位后主要功能不是GPIO功能,是JTAG功能

网友J:
在使用PA15之前还需要确认其它相关配置是否被正确配置。

网友K:
SWJ调试端口,只能使用以上3种重映射方法,不可对单独引脚设置。

网友L: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此句为禁止JTAG口调试,用此语句也可使PA15作为普通IO。

网友M:
PB3,PB4,PA15都可以当作普通iO来使用

网友N:
通过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设置GPIO为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O:
JTAG功能禁止了,然后可以正常控制IO了。

网友P:
关闭JTAG功能

网友Q:
PA15引脚可以在使用SWD仿真和烧录的情况下释放出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R:
如何在STM32中将JTAG占用的引脚当成普通IO引脚使用

网友S:
JTAG接口的JTDI,做普通IO口使用時需Remap

网友T:
PA15用作普通IO口设置方法,禁用jtag,使用SW

网友U:
把复用的开起来当然不能当做普通IO口用。

网友V:
有些脚只能设置成输出或者输入,比如OSC32的IN,OUT做普通IO使用时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