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 RTC的如何掉电保持计数?

楼主(2023-09-04):
SWM34S的 RTC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主要问题就是:
1.34S没有VBAT 引脚,这RTC难道不能掉电保持计数?
2.34S没有依靠电池供电的后备保持寄存器,如何做到MCU断电之后,再次上电不复位RTC?

网友A:
RTC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晶振或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外部晶振通常更精确,但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选择适合您的应用的时钟源,并相应地配置单片机的RTC模块。

网友B:
使用备用电源

网友C:
在断电期间,外部 RTC 芯片将继续运行并保持计数。当主电源恢复时,单片机可通过与外部 RTC 芯片进行通信获取最新的计数值。

网友D:
使用一个备用电池或超级电容作为 RTC 的电源

网友E:
使用专用的外部 RTC 芯片,这些芯片通常具有内置的电源管理电路和备用电源引脚

网友F:
需要连接一个小型电池(通常是锂电池)到RTC电池备份引脚上,以确保在主电源断电时,RTC仍然能够继续工作。

网友B:
RTC模块在掉电后通常会丢失计数信息,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持RTC计数信息。

网友G:
将当前计数器的值保存到存储器中,并在下次上电时从存储器中读取并恢复计数器的值。这种方法需要确保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可靠性和数据完整性。

网友:
RTC通常具有一个后备存储区域,可以通过电池供电来保持RTC的计数和设置。

网友H:
VBAT引脚上需要连接后备电池

网友I:
RTC模块通常包含一个独立的电源系统,可以由主电源供电,也可以由备用电池供电。在主电源掉电后,备用电池会自动切换到RTC模块,以保持其正常工作。

网友J:
需要使用备份寄存器来存储掉电前的计数器值,以便在主电源恢复后恢复计时。

网友K: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备用电源来保持RTC计数信息

网友L:
掉电保持电路可以是一个外部的电路或者一个内部的电路,用于在掉电后保持RTC计数信息不丢失。

网友M:
常见的方法包括使用备用电源和使用掉电保持电路。

网友G:
当主电源掉电时,掉电保持电路会将RTC计数信息保存在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中,例如EEPROM或者闪存,从而保持RTC计数信息不丢失。

网友N:
一些单片机内置有实时时钟

网友O:
SWM34S 单片机的RTC的掉电保持计数功能是通过后备电池供电区域实现的。

网友P:
由后备电池为RTC模块供电

网友Q:
将 RTC 的计数器值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C:
将 RTC 的计数器值保存在 EEPROM 存储器中。与闪存存储类似,这种方法要求存储器具有非易失性,并能在断电和重新上电后正确恢复计数器的值。

网友R:
备用电池

网友S:
当主电源断电时,RTC将继续工作,使用后备电池供电。在恢复主电源时,您可以重新初始化RTC或从RTC寄存器中读取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值

网友L:
在设计掉电保持计数器时,还需要考虑到单片机的功耗和掉电情况等因素,以确保计数器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T:
目前内部的RTC部分的电源和3.3V的电源接在一起了,如果需要断电后也能够计时计数,需要外部加RTC芯片和备用电池BAT或法拉电容。

网友U(2023-10-07):
使用备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器作为RTC的电源

网友V:
必要利用备份寄存器来存储掉电前的计数器值,以便在主电源规复后规复计时。

网友W:
使用专用的外部RTC芯片,通常具有内置的电源管理电路和备用电源引脚

网友X:
RTC模块在断电后计数信息通常会丢失,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RTC计数信息。

网友Y: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备用电源来维持RTC计数信息

网友Z:
如果不用电池供电的话是无法保存计数的吧

网友AA:
是否可以考虑每次都写入相应的flash里边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当主电源掉电时,掉电保持电路会将RTC计数信息保存在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中,例如EEPROM或者闪存,从而保持R ...

如果是非正常掉电的话就来不及保存吧

网友AC:
如果没有VBAT引脚就不能通过使用纽扣电池等小型电源来保持设备掉电后的及时功能了。

网友AD:
是否可以考虑在bat引脚加超级电容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是否可以考虑在bat引脚加超级电容呢

这样的话需要实时检测电压的变化来进行数据的保存

网友AF:
如果真的没有电池的话 确实掉电没办法保存

网友AG(2023-11-07):
rtc通常有一个备用存储区域,可以由电池供电,以维持rtc的计数和设置。

网友AH:
一些微控制器有内置的实时时钟

网友AI:
RTC模块采用备用电池供电

网友AJ:
vbatio上必要毗连后备电池

网友AK:
常见的法子包含利用备用电源以及利用掉电连结电路。

网友AL:
内部应该会有rtc吧

网友AM:
内部没有电源的话基本不能保持的

网友AN:
利用备用电池或者超等电容器作为rtc的电源

网友AO(2024-02-18):
swm34单片机的RTC的断电保持计数功能是通过备用电池供电区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