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的MCC支持 ATxmega32A4u 吗?

楼主(2023-09-04):
上面的图片显示不支持。有什么插件或方法,能使MCC支持 ATxmega32A4U呢?

注: MCC是MPLAB X IDE 6.15 自带的。

楼主:
不用回复了。FAE说确实不支持,用START生成驱动代码,再导入到MPLAB里。

网友A:
不支持的话,估计就没啥办法了吧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爱特梅尔的芯片吧

网友C:
估计就是不能支持了吧,你用爱特梅尔的IDE试试啊

网友D:
你说的START生成驱动,这个start是咋玩的啊?

网友E:
确实不行,我之前也这么想过来着,后来就老老实实的换IDE了

网友F:
不支持啊,一定还是不支持的呢

网友G:
你这个芯片好像是可以用arduino开发?

网友H:
我觉得爱特梅尔的芯片还是好用稳定,就是性能差了一些,还贵

网友I:
这颗比较老的芯片了, 现在都出了新的AVR的了, 比如DA, DB什么的,也是都在Arduino环境里面有支持的

网友J:
换开发环境,这个MCC肯定不行

网友K:
话说,这个ATxmega32A4U是否支持keil开发啊?

楼主(2023-10-07):
引用 网友K:
话说,这个ATxmega32A4U是否支持keil开发啊?

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