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专区] HK32C0的驱动库

楼主(2023-09-04):
请问版主:HK32C030C8T7的驱动库有发布吗?

楼主:
HK32C030C8T7的DFP支持包和库文件在哪获取?@ifxz0123

网友A:
见压缩包文件

HK32C0的驱动库

网友B:
有没有哪个大佬知道系统存储器中的内部参考电压矫正值怎么用。C030C8T7的系统存储区和主flash的后3K共用,我读0x1FFFF7BA的内容是空的全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哪个大佬知道系统存储器中的内部参考电压矫正值怎么用。C030C8T7的系统存储区和主flash的后3K共用, ...

官方给的内部参考电压计算电源电压例程是直接将内部参考电压=1.2处理的。纳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官方给的内部参考电压计算电源电压例程是直接将内部参考电压=1.2处理的。纳闷了 ...

但应用手册上有写VREFINT_CAL的地址0x1FFF F7BA-0x1FFF F7BB

网友A:
地址不对,你可以试试这个地址0X1FFF F9AC -- 0X1FFF F9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你可以试试这个地址0X1FFF F9AC -- 0X1FFF F9AD

试了一下0x1FFFF9AC这个地址读出来的值是978, 严重偏差,用不了,这边的应用手册是供应商给的版本V1.0。样品芯片读出来的UID低32位的唯一ID都是1。UID基地址0x1FFF F9B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你可以试试这个地址0X1FFF F9AC -- 0X1FFF F9AD

用的芯片是HK32C030C8T7替代HK32F030C8T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你可以试试这个地址0X1FFF F9AC -- 0X1FFF F9AD

说错了是UID的高32位,读出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