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如何设置STM32H503的I3C外设数据线翻转时刻?

楼主(2023-09-04):
使用STM32H503的I3C外设,但是在设置动态地址的时候一直在报错无应答,我想设置数据线在时钟线低电平的中间位置进行翻转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请大家帮帮忙!
使用的是官方的NUCLEO-H503RB。

网友A:
没这么用过

网友B:
手册没看到有相关控制的寄存器啊

网友C:
好像没法这么用

网友D:
没找到这个相关的控制位

网友E(2023-10-14):
哎我,这H503还支持I3C啊?

网友F:
你用hal配置一下,看看呗

网友G:
仿真一下,一般仿真是可以知道为啥没反转的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能不能抓到波形啊?

网友I:
为啥要低电平的时候还需要反转一下啊?不怕数据出错?

网友J:
这么做好像不行吧

网友K:
你换个IO翻转呗,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L:
话说,官方没有I3C的例程吗?再控制其IO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M:
好像需要复用成IO之后,再来控制才行

网友N:
STM32H503的I3C外设数据线翻转时刻的设置需要通过I3C的传输模式和硬件或软件中断进行控制。

网友O:
复用成IO之后,再来控制吧

网友P:
反转的话是不是就IO的高低电平配置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