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 ADC 10路采集 2路数据异常

楼主(2023-09-04):
stm32F407 ADC+DMA 10路采集 2路数据异常(通道9/10) 使用的是0/1/2/3 8/9/10/11/12/13 通道9与通道10 虽然有数据 但不变化 好像与外边是断开的 配置都是相同的 其余各通道 采集正常

网友A:
单独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两路换到别的通道试试

网友C:
把这两路信号换其他路试试

网友D:
确认引脚配置是否正确,包括引脚连接和ADC通道与引脚的对应关系。

网友E:
检查通道设置,通道设置是否与实际需要采集的信号对应。

网友F:
检查下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G(2023-10-19):
检查一下引脚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