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以太网芯片] 一步一步教你使用串口转网口芯片CH9121

楼主(2023-09-04):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引:
       沁恒的串口转以太网口的芯片,降低了开发的难度,让开发更容易一些。先将资料下载,然后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应用。
一、下载资料
可以访问沁恒的官网进行下载。
http://wch.cn
下载以下几个资料包和工具软件。
27c02665112ea9bb233b726c59ca9a8e
二、芯片的优势
  • 实现串口数据和网络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
  • 支持 10/10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兼容802.3 协议
  • 支持 MDI/MDIX 线路自动转换
  • 支持 TCP CLEINT/ SERVER 和UDP CLEINT/ SERVER 4种工作模式
  • 串口波特率支持300bps ~ 921600bps
  • 最多同时支持两路独立串口,独立透传
  • 串口 TTL电平,兼容3.3V 和5V
  • 串口支持5、6、7 或者8 位数据位以及1 位或者2 位停止位
  • 串口支持奇、偶、无校验、空白0、标志1 校验方式
  • 串口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串口通讯,支持RS485收发自动切换
  • 支持 DHCP自动获取IP地址功能
  • 支持 DNS域名系统
  • 支持 0~2000ms串口超时时间设置
  • 网络参数,串口参数可通过上位机配置
  • 支持 KEEPALIVE 机制

三、典型的电路设计
a696c931e6011750d13eefda56b45335
四、运行网络配置工具设置芯片参数
       老刘使用的是USB转RJ45网口的工具,通过网线连接到芯片的,打开网络配置工具将适配器的选项选择
ASIXAX88772CUSB2.0 toFastEthernetAdapter
       您可以根据您的配置进行选择。查看网线的灯是否亮了,搜索设备。
20c51cdbf84cb8880129d275a723cde2
       会出现CH9121芯片的信息,以及之前配置好的信息,如果没有配置,可以进行重新配置。
6f06d49520a59dddc3f166150be757a8
        下面将配置的参数,说一下:
821bd80f6f5f24ddf655816787736ae3
  • 设备名: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修改;
  • DHCP:根据项目的需要进行勾选
  • 设备IP:这个IP是指本地的IP,也就是CH9121的IP地址
  • 掩码:这个是固定的,也可以使用ipconfig/all指令在CMD中查看。
  • 网关:一般和IP挂钩的。

780a56feaad843818796b5d4b5a79877
  • 网络模式有四种选择:

85b34e7333841d09db019a65367926d5
TCP CLIENT
TCP SERVER
UDP CLIENT
UDP SERVER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即可。
  • 本地端口:可以选择随机不设置
  • 目的IP/域名:选择IP
  • 目的IP:这个IP是指想要连接电脑的IP地址,可以通过查看cmd指令进行填写,以下是老刘的电脑ip地址

2f8f72643e144b2ea534733be4ee79b0
  • 目的端口:这里设置1000,这个数值和后面测试网络相对应的。可以设置别的端口,只要不是常用的80、8080就可以了。
  • 串口设置:都按照默认的填写就可以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更改的。
  • 包长度、超时,都可以作为默认的。

       填写完成之后,点击配置设备参数,在下面的提示框中会进行提示。
eed1ba0102d16324517f82d172b0a3fb
       操作状态处于何种状态:
a9800f5cf7bb757cad49783791711754
       至此,CH9121配置完成,后续就是进行通讯测试。
五、以太网测试
       可以使用资料包里面的软件,进行测试,软件名称为:串口与TCP/UDP调试软件。
c18b824dace666f5a659b8d6e5c492f1
       在网络调试设置中,进行如下配置:
  • 适配器:还是选择刚刚的USB转网口的工具,ASTX AX88772C...
  • 协议类型:TCP Server
  • 本地端口:1000
  • 目标IP:不用设置
  • 目标端口:不用设置
  • 点击网络监控按钮:如果下面出现客户端的IP,证明已经连接上,没有问题了。

       我们通过单片机写一个小程序,串口收发的程序,进行测试,通用性高一些的,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进行过说明,下面只是增加一个串口的初始化代码,应用部分,自己填写即可。
  1. voidCH9121_uart4_Config(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AF_UART4);   //将PA0复用到UART4中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 GPIO_AF_UART4);   //将PA1复用到UART4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CH9121_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接收区和网络发送区查看收发是否正常。在代码中设置断点,通过网络发送去发送一个十六进制数据包,看看是否进入到断点中即可验证。
结:
       可能遇到以下问题:
       找不到CH9121?原因可能是没有设置为同一个网段,设置为同一个网段即可。
       无法和CH9121通讯?查看自己的防火墙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先将防火墙关闭,查看数据是否上来。
       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可以和老刘一起探讨。

博主你好,你这边可以帮忙找ch9121开发代码吗,实在找不着学习资料,学习用的,毕设,很着急,就是实现CH9121芯片功能的代码。
从硬件到软件,逐步完成CH9121的开发,配置过程清晰,完成度较好

网友A:
楼主姓刘还是姓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姓刘还是姓菜?

我是老刘,有点菜

博主你好,你这边可以帮忙找ch9121开发代码吗,实在找不着学习资料,学习用的,毕设,很着急,就是实现CH9121芯片功能的代码。

网友B(2023-10-07):
是串口通讯速度高还是网口通讯速度高呢

网友C:
号称千兆的路由 它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号称千兆的路由 它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

猜测一下 是不是不需要单片机做中转站啊

网友E:
实测过连接的稳定性吗 收到什么的限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过连接的稳定性吗 收到什么的限制呢

没有限制

@yangyangyangya :不着急
博主你好,你这边可以帮忙找ch9121开发代码吗,实在找不着学习资料,学习用的,毕设,很着急,就是实现CH9121芯片功能的代码。

网友F:
当动态更换IP的话 需要几次握手可以通讯成功呢

网友G:
用单片机做出来的网络可以设置防火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做出来的网络可以设置防火墙吗

这个没有设置过,和芯片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动态更换IP的话 需要几次握手可以通讯成功呢

这个需要静态IP,动态的没有测试

网友H(2024-05-06):
沁恒的接口转换类芯片性价比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