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test2 等于 0x55,test 等于 test2与0x0F,结果等于 0x55 ?

楼主(2023-09-05):
辉芒微单片机,代码如图,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编译器或者是单片机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main()
{
        MCUSYS_Init();
        GPIO_Init();
        GPIO_INT_Init();
        TIME1_Init();
        UART_Init();

//        GIE=1;                                    //全局中断使能
        PEIE=1;                                   //外设中断使能

        while(1)
        {
                test=0;

                test2=0x55;

                test=test2&0x0F;

                main_step=test;                       //然后再把中间变量赋值给用户变量,否则可能会被中断干扰
        }
}

运行结果如图

xch
看样子 test 既是变量也是中间变量了。如果在中断用到test,在计算前关闭中断,计算结束打开中断。 或者定义一个volatile 中间变量作为过渡,让volatile tmp = test2 &0xf;test = tmp;倒一下脚,国足水平。

网友A:
是不是编译器认为变量值没有实际意义,优化了,建议变量加volatile试试

楼主:
按照常规的理解,test 是不允许等于 0x55 的,这是因为我在中断里面需要判断这个 test 的值,然后才发现它的值有时候会等于 0x55。
也就是说 test=test2&0x0F; 这个语句
单片机运行的第一个步骤 test=test2;第二个步骤 test 才等于 0x05;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计算没有使用中间缓存来存储中间结果?这个真的好坑人。

网友B:
你第一步,只是运行到那里,那一条语句实际还没运行,你应该运行到下一句再看才对,多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要认为人家做了几十年编译器会有低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译器认为变量值没有实际意义,优化了,建议变量加volatile试试

多谢解答
当时,我的语句是 main_step = test2 & 0x0F;  其中,test2 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按道理不该被优化啊)
然后在中断里面发现 main_step 的数据有错误,然后才加多一个步骤的
实际的代码中不是这样的,只是便于大家的理解,我就用最简单的代码来测试
在真正的代码中,main_step 和 test2 都是有硬件用到的。test 是临时测试用的
编译器是默认优化级别

楼主:
我加上 volatile 试试先

楼主:
试过volatile了,暂时没有效果

网友C:
你这个代码,InterruptData[]好像这个数组,中断要改的吧。果断volatile。
如果中断还改了别的东西,统统volatile。

网友D:
当然你要走到下一步才显示结果啊。

网友E:
仿真走到main_step=test;就会有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当时,我的语句是 main_step = test2 & 0x0F;  其中,test2 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按道理不该被 ...

那几个变量都加volatile

网友F:
单片机是Cortex-M的还是8位的单片机,要看汇编指令。

网友G:
我一直在看汇编,但是不知道是几位的单片机,啥内核的

楼主:
是辉芒微8位单片机,仿PIC的。型号是FT62F28x,访问不同的寄存器还要切换标志位的(请看第34句)

网友F:
我查了汇编指令跟PIC的也不同,只能通过上下文猜测,跟ARM不同的是,ARM是会把值先放在通用寄存器中计算好再放入内存中,但是看这个猜测是直接在内存上运算。你第一张图停的地方执行的STR 38H就是把0x55放在test的内存上,所以看到的值就是0x55。这样只能通过运算赋值时关闭中断源,运算完再开启,即代码保护区,或者通过中间变量运算完再赋值给test,赋值语句是单指令。

楼主:
我完全新建了一个工程,这次的芯片是辉芒微 FT62F133 ,运行也会有错,全部代码如下

#include        "SYSCFG.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at,teat2;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main()
{
        TRISA=0x00;
        PORTA=0x00;

        TRISC=0x00;
        PORTC=0x00;

        while(1)
        {
                teat2++;

                teat=teat2&0x03;

                if(teat) PORTC^=0xFF;
        }
}
汇编代码如下
//Deviec:FT62F13X
//-----------------------Variable---------------------------------
                _teat                EQU                72H
                _teat2                EQU                73H
//-----------------------Variable END---------------------------------

                ORG                0000H
                BCR         PCLATH,3                 //0000         118A
                LJUMP         0BH                         //0001         380B
                ORG                0004H
                STR         7EH                         //0004         01FE
                SWAPR         STATUS,0                 //0005         0703
                STR         70H                         //0006         01F0
                LDR         PCLATH,0                 //0007         080A
                STR         71H                         //0008         01F1
                BCR         PCLATH,3                 //0009         118A
                LJUMP         24H                         //000A         3824
                BCR         PCLATH,3                 //000B         118A
                LJUMP         0DH                         //000C         380D
                CLRR         73H                         //000D         0173
                CLRR         STATUS                         //000E         0103
                BCR         PCLATH,3                 //000F         118A
                LJUMP         11H                         //0010         3811

                //;000.C: 12: TRISA=0x00;
                BSR         STATUS,5                 //0011         1A83
                CLRR         5H                         //0012         0105

                //;000.C: 13: PORTA=0x00;
                BCR         STATUS,5                 //0013         1283
                CLRR         5H                         //0014         0105

                //;000.C: 15: TRISC=0x00;
                BSR         STATUS,5                 //0015         1A83
                CLRR         7H                         //0016         0107

                //;000.C: 16: PORTC=0x00;
                BCR         STATUS,5                 //0017         1283
                CLRR         7H                         //0018         0107

                //;000.C: 19: {
                //;000.C: 20: teat2++;
                INCR        73H,1                         //0019         09F3

                //;000.C: 22: teat=teat2&0x03;
                LDR         73H,0                         //001A         0873
                STR         72H                         //001B         01F2
                LDWI         3H                         //001C         2A03
                ANDWR         72H,1                         //001D         02F2

                //;000.C: 24: if(teat) PORTC^=0xFF;
                LDR         72H,0                         //001E         0872
                BTSC         STATUS,2                 //001F         1503
                LJUMP         19H                         //0020         3819
                LDWI         FFH                         //0021         2AFF
                XORWR         7H,1                         //0022         0487
                LJUMP         19H                         //0023         3819
                ORG                0024H
                LDR         71H,0                         //0024         0871
                STR         PCLATH                         //0025         018A
                SWAPR         70H,0                         //0026         0770
                STR         STATUS                         //0027         0183
                SWAPR         7EH,1                         //0028         07FE
                SWAPR         7EH,0                         //0029         077E
                RETI                                         //002A         0009
                        END
运行结果如图

楼主:
加了括号,如下,结果还是不行
teat=(teat2&0x0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完全新建了一个工程,这次的芯片是辉芒微 FT62F133 ,运行也会有错,全部代码如下汇编代码如下
运行结果 ...

按上面的汇编运行没错啊,你运行到那里已经执行了把test2的值0x87赋值给test了。

网友A:
可以尝试关总中断试试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test这个变量,经过与0x0f运算,应该不会出现高位不为0的数据。 其实很多操作,都不是一步完成的,如果中断和大循环用全局变量通讯,一定要保证变量的原子操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更改该变量的所有语句前,都要关中断,执行后,开中断。除非能明确保证更改的操作是原子操作。

楼主:
多谢lelouchly能帮我看汇编,回复840A,是的,是数组,也多谢大家,是的,我之前一直都是这样认为:
AAA = &*~@!%#¥*&
只要 AAA 是 8 位的变量,并且等号的优先级在最后,那么,AAA 要么就是原始数据,要么就是等号后面的最终的运算结果。
没有想到,IDE 竟然会把这个 AAA 拿来当草稿,拿来存放中间结果,也算是学习了。
后面有空用 51 试试,或者,玩 51 或者其它内核的朋友,帮我仿真试试,看看是否也是这样的?

楼主:
我用东软载波的 8 位 OTP 单片机 HR7P153 ( RISC 内核 ) 仿真测试了,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test 的值总是在 0,1,2,3 之间变化,属于正常。辉芒微的也是 RISC 内核,当然,RISC 有很多种不同的内核。

下面是截图

楼主: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问题
辉芒微芯片
在主程序中,例如test=1;
编译后看汇编,汇编第一步,清零 test,第二步,test 加 1
如果是 test=2; 则结果正常,汇编也是正常赋值

这个也是因为我中断需要用到 test ,发现程序老是出现不规则的错误,然后一步一步精简问题,才发现的
具体请看这个贴子

请教:辉芒微,就几条C语句,有些芯片编译正确,有些芯片编译报错
bbs.21ic.com/icview-3294726-1-1.html

网友I:
结果是0x05,你最好使用全局变量测试就知道结果了,然后优化等级设置为0

网友J:
你的ANDWR这种指令的第二个参数还是0和1,我印象里面PIC的IDE应该会用F和W来替换了吧?
你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置到0看看,看反汇编明显是窥孔优化的时候把无用的代码给删了导致的,加volatile应该就好了。

网友K:
没有关注中间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问题
辉芒微芯片
在主程序中,例如test=1;

我看了汇编,虽然不知道指令的细节,但是出问题的地方指可能是地1982和1985二行,汇编指令复制如下:

ANDWR   38H,1
LDR         38H,0

从这二条指令看
第一条是将 通用寄存器1 中的值与 38H 单元做与运算,将结果存入 通用寄存器0
第二条是将 通用寄存器0 的值存入 38H 单元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在程序运行到断点处,看一下这二个通用寄存器的内容,通用寄存器1 的值应该是0x0F,通用寄存器0 在这二条程序运行前后会发生变化。

另外,你可以在不开启中断的情况下运行这段程序,将二种运行情况进行对比,以验证究竟是中断引起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L:
这个有什么毛病?没有啊,你自己看看汇编的指令你是执行到了哪里?你自己说的出问题的时候,汇编只是跑到了LD命令,下一步才是AND,这时候只是把变量装载到寄存器,下一步AND才开始计算。

楼主:
大家好,我上面的代码,都是屏蔽了中断的,然后再汇编单步仿真的结果。
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中断的干扰,导致程序时不时的出现错误,最后才查出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的意思是 : 如果抛开单片机 ,按照单纯的 C 语言的思想,下面的语句

unsigned char test, test2 ;

test = test2 & 0x0F ;

在任何时候,包括汇编,test 是不是绝对不会大于 0x0F 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上面的代码,都是屏蔽了中断的,然后再汇编单步仿真的结果。
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中断的干 ...

软件是在硬件上运行的,硬件是基础,抛开硬件谈软件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谢lelouchly能帮我看汇编,回复840A,是的,是数组,也多谢大家,是的,我之前一直都是这样认为:
AAA =  ...

对的,AAA在没有赋值之前,编译器认为这个值是没有用的,就先借用为中间变量了,反正后面要重新赋值的
AAA= BBB  & 0xF0
实际是
AAA <- BBB
AAA & 0xF0
因为 BBB 要保留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