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才能把电路板烧成这样?

楼主:
图片中电路板的铜线被炸飞了,走线为30mil,铜厚1盎司。端子另一头接的传感器,传感器通过400米的线传到电路板上,目前看可能是有感应雷通过导线传过来把铜箔炸穿了,一般造成这样的损坏需要多大电压电流?这块电路板下面是一块金属板,通过螺丝固定在金属板上,这样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A(2023-09-05):
30mil? 看着像15mil左右啊。
找个电流可调的电源给它通上电就知道要多大电流了,肯定是抗不住雷的。

网友B(点评):
30mil 是有的, 看那些端子是5.08间距的,看起来挺小的

网友C:
400米线?
传感器电压电流多少?
线损很大的
线不够宽

网友D:
要加TVS防雷

楼主:
TVS防雷在上面,这回还没到防雷板就炸了

网友E(点评):
所谓防雷板肯定得放前边保护,怎么能“还没到防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米线?
传感器电压电流多少?
线损很大的

传感器是机械结构,振弦式传感器,给它激励的时候是30V的正弦波。一小时激励2秒。

网友F:
雷电电压高……

网友G:
这个看着不像雷击

雷击不太可能在中间段

网友H:
不大可能是雷击,按经验,雷击能导致铜箔烧断,则整个板子基本没有好的IC了。
有可能是有短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大可能是雷击,按经验,雷击能导致铜箔烧断,则整个板子基本没有好的IC了。
有可能是有短路导致的。 ...

这块电路板底下是块铝板  不过铝板和端子接触的地方都开孔避免短路了,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大可能是雷击,按经验,雷击能导致铜箔烧断,则整个板子基本没有好的IC了。
有可能是有短路导致的。 ...

是的 我看了下 板子上的芯片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看着不像雷击

雷击不太可能在中间段

端子处开始就有了  只是不好拍就没拍了,另外裸露的那段铜下面那段都被炸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VS防雷在上面,这回还没到防雷板就炸了

TVS要安置在紧挨电线入口的位置,它必须是电线引入到电路板后经过的第一个元件,否则TVS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I:
不要小看了雷电的力量哦,瞬间高压是万伏计算的,虽然时间是mS级的。
曾经有客户告诉我,户外的光伏储能发电设备,在空旷环境的一台设备被雷过后,铅酸电池都炸飞了,埋电池的地面都炸了一个洞出来了。

网友J:
1.按照IPC-2221标准,15mil,1OZ,温升100℃,外层电流为3.27A;温升200℃,外层电流为4.44A;温升300℃,外层电流为5.31A;
2.看图片只有一根线炸了,检查一下是什么信号线。
3.雷击的话应该得“万念俱灰”吧,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按照IPC-2221标准,15mil,1OZ,温升100℃,外层电流为3.27A;温升200℃,外层电流为4.44A;温升300℃, ...

直击的是万念俱灰  我这是感应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看了下 板子上的芯片也坏了

我以为IC没坏。
那基本是雷击,或出现高压大电流的错误链接了。

网友K:
防雷!!!!一定要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