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烧录问题-LDROM验证失败

楼主(2023-09-05):
使用nulink烧录,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可以在nutiny board先烧看看是不是也一样有错误。

网友B:
检查一下连线是否正确可靠

网友C:
这不是提示你验证错误了么

网友D:
好久不玩新唐了,我连下载的方式都忘记了

网友E:
这个估计是哪个配置值出问题了吧

网友F:
你这按照官方的烧录方式配置啊

网友G:
我觉得启动选择这块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啊

网友H:
你可以选择用其他方式烧录吧

网友I:
这个估计程序没啥关系,就跟下载的配置有点关系

网友J:
选择无LDROM呢?

网友K:
是不是没烧录LDROM啊?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L:
这,看看LDROM写的啥呗

网友M:
直接在Keil里烧录试试。

楼主(2023-10-10):
解决了,LDROM那里取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