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PCB板上线宽及过孔的大小与所通过的电流大小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23-09-05):
一般的PCB的铜箔厚度为1盎司,约1.4mil的话,大致1mil线宽允许的最大电流为1A。过孔比较复杂,除了与过孔焊盘大小有关外,还与加工过程中电镀后孔壁沉铜厚度有关。

网友A:
我这有算电阻阻值和电流关系的软件,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免费。

网友A: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