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使用DC-DC电源模块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9-05):
1、因为DC-DC电源模块是选用开关振荡电路来完成的,其本身也会发生共模、差模噪声的搅扰,关于对纹波噪声需求较高的场合可在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端外接无源LC滤波网络或RC(损耗较大),以进一步下降电源纹波噪声,可是要注意L本身谐振频率要远高于模块的开关频率,答应经过的电流值最好在模块输入电流的两倍以上,内阻要小,以下降直流损耗。

楼主:
2、为确保模块电源长时间作业的可靠性应使到模块作业在10%额定功率以上,以避免模块因为空载或轻载致使输出电压不稳而影响电路作业,若是负载功耗的确较小,能够采和外接假负载的方法在输出端的+Vo与0V及-Vo与0V之间并上一10%额定功率的假负载(电阻),以进步商品的可靠性。

楼主:
3、DC-DC电源模块的外接电容C2、C3选用低内阻的钽电容,容值引荐0.47uF,应避免容值过大,以避免因为电容过大形成发动刹那间过流而损坏模块。

楼主:
4、大部分的电源模块没有均流功能,不能直接并联使用达到增大输出功率的效果。

楼主:
5、很多客户使用电源模块,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电源的隔离作用。根据不同的隔离要求选择不同的电源,通常有1000VDC、3000VDC,4000VAC等等。同时设计布板的时候,输入输出间要留有最够的爬电距离,以免造成减弱隔离效果。

楼主:
6、一般电源模块都具有宽电压输入范围,但是当输入电压超过电源模块设定的最大输入电压时,可能会造成电源的永久性损坏。如果前端输入电源不稳定或者波动范围超过最大输入电压,可以在输入端增加相应的TVS管或者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7、很多项目中会需要多路隔离电压,多路输出电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一般多路输出电源会存在负载调节率的情况,如果输出负载不匹配的话,会导致电压输出精度差或者输出不稳。一般情况下,主路负载和辅路负载等比匹配最好。

楼主:
8、一般的电源模块不支持热插拔功能,热插拔会造成高压尖峰,可能会导致电源产品永久性损坏。

网友A:
9、接对电源线。以上8条注意事项均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