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问题怎么计算

楼主:
昨天在群里看到一个有关运放电路的问题,由于反馈电阻接法比较奇特,所以本人有些不知所措。如图电路,是不是要将反馈电阻先转换为等效电阻?还有这种电路会出现在实际运行中吗?

T型电阻网络反相输入比例器举例

                tyw   注

网友A(2023-09-06):
图中蓝色T型电阻网络的等效电阻 Rf = Rb + Rc + Rb * Rc / Ra 。图中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 Av = - Rf  / Rg。

这种电路在实际中有应用。在高放大倍数放大器中Rf需要很大,但电阻太大,电阻本身稳定性、电阻噪声会变差,而且,电阻太大失调电流会造成放大器有很大的失调以及温度对失调的影响。所以用这种T等效电阻网络,实际电阻可以比较小,大大减小了高电阻引起的缺陷;而T型网络的等效电阻Rf可以做很大,放大倍数又满足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蓝色T型电阻网络的等效电阻 Rf = Rb + Rc + Rb * Rc / Ra 。图中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 Av = - Rf  / Rg ...

谢谢坛友回复,在本人所接触的电路中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电路。

网友B:
做这个变换,可以化简剩下一个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