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你会如何处理?

楼主(2023-09-05):
今天早上一上班,一位女同事显得非常疲惫和愤怒,一问方知其上幼儿园的孩子昨天在午休时间被其他小孩给咬了,而幼儿园老师却一推六二五除了毫无营养的对不起再无其他,于是该同事直接和老师讲道理沟通。如果各位坛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处理?

网友A:
要看咬的严重程度了 是否破皮,是否红肿, 如果是 带去医院看下,**找对方家长咯
先和老师沟通,不行找园长
总归有家长群,找对方家长沟通咯
如果是小孩打闹,没破皮,那么也就无所谓了,

应该是破了,说的有咬痕。至于对方家长,老师说他们一家无赖。

网友B:
直接找对方家长沟通,如果不严重,对方道个歉什么的也就算了。

网友C:
要求赔偿否则报警

网友D:
理论上,被哺乳动物咬了要打狂犬疫苗。所以,如果对方不讲理,不好好说话,那就带孩子去打疫苗,然后把单据照片发到班级群里。(钱不钱的无所谓,这种情况也不可能赔几个钱。)

网友E:
小心狂人病

网友F:
如果咬的比较轻微,没有流血,则我不会太在意,只叫老师留意一下即可。然后告诉我的孩子,不要紧的,小朋友打闹,留意一下,看后面发展。看过好多例子,都是小孩打闹导致的轻微冲撞、摔倒之类,孩子都没说啥,家长干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咬的比较轻微,没有流血,则我不会太在意,只叫老师留意一下即可。然后告诉我的孩子,不要紧的,小朋友 ...

老师说对方家长就是无赖,毕竟农村有些人家依仗人数多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被哺乳动物咬了要打狂犬疫苗。所以,如果对方不讲理,不好好说话,那就带孩子去打疫苗,然后把单据 ...

这就不清楚了,毕竟同事没有说,做为旁观者不多言就是了。

网友G:
小朋友家打闹虽说是正常的,但家长应该有分寸,如果别人家家长没有家教,你就去教教他家长吧,欺负人家小朋友蛮没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朋友家打闹虽说是正常的,但家长应该有分寸,如果别人家家长没有家教,你就去教教他家长吧,欺负人家小朋 ...

首先这是同事的遭遇,再者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拍照片找园长沟通,好说好了,否则直接教育局投诉。

网友H:
为人父母不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人父母不易啊

的确如此,不做父母不知父母恩!

网友C:
你孩子在幼儿园由于老师的疏忽或是其他学生的野蛮行为遭到侵害。需要马上去验伤。保留证据,然后走法律程序。

这个时候对方来求你,你可以选择原谅或者不原谅。这个时候才算是展现你的宽宏大度。

再说一遍,这事是同事的遭遇,本人还没有找到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孩子在幼儿园由于老师的疏忽或是其他学生的野蛮行为遭到侵害。需要马上去验伤。保留证据,然后走法律程序 ...

说的在理,不过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懂得这么做,事情处理好了后孩子继续在学校上,会不会受到软暴力……!

网友I:
有时人咬伤也需打狂犬疫苗的…

网友G:
诶,又是一个“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

以后他开头要用你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诶,又是一个“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

本人连老婆都没有,坛友你这回复可有些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时人咬伤也需打狂犬疫苗的…

当然了,不过这事本人只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