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是什么 数字电位器的特性丨AMEYA360

楼主(2023-09-05):
  数字电位器具有更低的系统成本、能够改善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提高系统的灵活性等。机械式电位器(电位计)是可变电阻,长期用来调节系统的失调和增益、设置LCD 的对比度电压,调节特性,介绍电源电压— 这些只是众多应用中的少数几种。

数字电位器是什么  数字电位器的特性

       目前,利用螺丝刀进行模拟节的方式正逐步被淘汰,这种方式的成本较高,而且存在人为误差。针对当前市场,用数字电位器替代机械式电位器将会为产品带来极大的竞争力。数字电位器能够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另外,由于消除了高成本、存在特性,介绍一定问题的手工特性,介绍调节,简化了生产流程。可以很容易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装配速度。今天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将给您进行介绍!

  数字电位器用控制MSO管的开关来调节滑动端VW在VH和VL之间特性,介绍多个等值电阻的位置,抽头数越多,等值电阻越多。调整的范围越宽,对DC-DC变换器的输出电压调整幅度越小。

  数字电位器的特点是调整的特性,介绍精确度高于机械电位器,缺点是线性度有机械电位器好。另外,机械电位器有触点,滑动端长期滑动出现接触问题。而数字电位器没有触点,因而使用寿命和可靠性优于机械电位器。

  一般电位器机械性能如下:

  1.旋转(滑动)力矩: 是指VR从一端末端旋转(或滑动)至另一末端所使用的力.  旋转式用扭力计测试,直滑式用拉力计测试测量。

  2.全滑动行程: 是指直滑式VR在从一端的末端滑到另一端末端的行程距离。

  3.全回转角度: 是指旋转式VR在从特性,介绍一端的末端转到另一端末端测试量来的角度。

  4.端子紧度: 指端子铆合后与电阻片紧固程度,测试端与电阻片边缘受力,在标准范围内。

  5.开关力矩: 指VR在开关过程中从ON切换到OFF状态特性,介绍和从数字电位器OFF切换到ON状态时所使用的力。

  6.止动强度: 将轴心(旋钮或推柄)转到VR1脚和3脚末端时,测量其多少力时会破坏掉(旋转的会360度转)。

  通常情况下,用数字电位器替代机械式电位器,可以得到特性,介绍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考察系统是否适合这种升级时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分辨率机械式电位器的分辨率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但实际效果则取决于调节人员的熟练程度。具体的熟练程度因人而异,不同时间也会得到不同结果,有时实际得到的分辨率会很低。调节一个“1 圈”的电位器时很容易产生抖动,而“10 圈”的电位器则会减少抖动。数字电位器无法提供无限的分辨率。

网友A(点评):
具体的应用案例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