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斩波电流逐渐增大?

楼主(2023-09-05):
脉宽2us,频率250kHz,第一个电流(绿)脉冲正常,后面越来越大,直到把24V电源拉垮,MCU复位。这是为什么?改100k频率就正常,是不是频率太高变压器饱和了?
绿:TP10;蓝:TP14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4338-1-1.html

网友A:
测下Q3的2脚波形。正常情况是MOS关断电流立即为0。
很大可能是Q3耐压不足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Q3的2脚波形。正常情况是MOS关断电流立即为0。
很大可能是Q3耐压不足48V。
...

Q3耐压60V,实测Vds只有40V,这里关断时是立即为0,问题是下一次开通时电流和第一次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耐压60V,实测Vds只有40V,这里关断时是立即为0,问题是下一次开通时电流和第一次就不一样了 ...

测下绕组波形看是不是接反了,整成正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绕组波形看是不是接反了,整成正激了。

这个确认过了,没有反

网友B:
看波形off周期就没关闭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波形off周期就没关闭MOSFET

OFF周期关断了,只不过有震荡又开了,看前面几个波形都是完全关断的

网友C:
带载测试的吧,你的输出电容比较大,估计在高频的时候充电速度比较慢?

网友C:
你这个没有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缓启动?

是的,以恒定PWM占空比驱动的。昨天测了别家的(下图)启动时占空比非常小,然后增大。(黄:开关电源输入电流;蓝:Vgs;粉:电容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缓启动?

这跟缓启动有关系吗,是不是变压器频率过高饱和了250k,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测试的吧,你的输出电容比较大,估计在高频的时候充电速度比较慢?

就单纯给电容充电,充满为止,为什么高频时候充电速度慢,什么原理?

网友C:
1,这跟缓启动有关系吗,是不是变压器频率过高饱和了250k,50%
     不太确定,看你测试自己的电流波形,变压器应该没有饱和,但是在关断以后产生了震荡,你可以测试一下震荡的频率,也许可以发现是哪里震荡了
     我怀疑是输入电容和原边的线圈震荡了

2,就单纯给电容充电,充满为止,为什么高频时候充电速度慢,什么原理?
     可能能量就没有过去

250k的时候发生震荡,能量很可能没有传递过去,你测试一下输出电压的波形就应该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