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快速上下12v电会导致部分flash置为0

楼主(2023-09-05):
1、快速上下电,手动,插拔12v的DC头,就会有部分flash被擦写成0,具体原因没找到;
2、也是快速上下电后,我们有个雷达工具,找到我的板子,获取单板参数时,tcp连接三次握手后,上位机发送获取单板的包后,tcp直接关闭,检测发现也是flash一部分被擦为00000000,全部改为0xff,就可以正常

经常出现被擦写成0的区域为0x08041000-0x08041800之前。

快速插拔12v电源会导致我们gd32f103板子内部flash被修改吗,现在找不到问题,恳求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有没有人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A:
0x08041000-0x08041800这部分做什么用?拿来做EEPROM使用了吗?

网友B:
没玩过32,盲猜一下:

1.FLASH操作时间问题,记得32的flash不是很快喔;

2.给3.3V上并联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延长其下电时间进一步验证。
3.FLASH的擦除是写成1,并不是擦成0。有0存在,要么没擦除成功,要么擦除后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8041000-0x08041800这部分做什么用?拿来做EEPROM使用了吗?

没有,就41000和41100,41200都来保存数据,但是数据都很少,有些读写的操作,也只有3次写,一次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32,盲猜一下:

1.FLASH操作时间问题,记得32的flash不是很快喔;

是的,就是插拔时间很快出现的问题,也试过增大电容,也还是有问题,总是有一部分异常;
这个问题就是会把一部分flash写成0,这个没搞明白到底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插拔时间很快出现的问题,也试过增大电容,也还是有问题,总是有一部分异常;
这个问题就是会 ...

单独写一段读写FLASH的裸机程序,干掉别的业务,进行测试上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