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和USB供电的隔离电路!路过的大神看看啥原理?

楼主:
这是一个5V和USB供电的隔离电路图,下面DMMT5401是一个包含2路PNP得三极管,上面得DMG2305是一个PMOS管。

对帖子做更正,DMG2305是PMOS,不是NMOS。对不起楼下得兄弟,我也被chatgpt忽悠了,有图有真相。Chatgpt只能做参考,不能全信,兄弟们!!

网友A(2023-09-05):
那两个三极管加电阻当作比较器,左边电压高于右边时PMOS导通,左边电压低于右边时PMOS关断。整个电路特性类似于一只理想二极管。

左边是USB接口,右边是电路板的5V电源,可能会由其它电源供电,这电路就是防止5V电源向USB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三极管加电阻当作比较器,左边电压高于右边时PMOS导通,左边电压低于右边时PMOS关断。整个电路特性类 ...

正解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原理要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1. J1无电,5V处有电。此时右侧三极管导通,MOS管Vgs接近零,所以MOS管是关闭的;

2. J1有电,5V处无电。此时左侧三极管肯定是导通的,右侧三极管不论是否导通(实际上右侧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因为发射极与基极电压相等),MOS管都是关闭的,所以此时J1处的电源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传递到5V处;

3. J1和5V处都有电。此时二个三极管都导通,MOS管还是关闭的,并且因左右二侧的电源电压都是5V,MOS管的体二极管二端的电压为零(仅原理上这样理解,实际电路中这二个电压肯定会有差异,但不影响原理的理解),J1侧电源等效于脱离的状态。

所以,这个电路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直接用一个二极管不就得了!

不好意思,这里的分析前提错了,楼主说MOS管是NMOS,实际电路符号是PMOS,没看仔细,误导大家,抱歉

楼主(点评):
对不住了兄弟,我搞错了MOS管得类型,偷懒问了chatgpt,它跟我反馈是NMOS,已经把帖子重新编辑。 感谢兄弟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三极管加电阻当作比较器,左边电压高于右边时PMOS导通,左边电压低于右边时PMOS关断。整个电路特性类 ...

MOS管是永-远不会导通的!反正法:假定MOS管导通,则源漏处于等电位,都等于5V,如果此时右侧三极管导通,那么Vgs=0V,如果右侧三极管不导通,那么Vgs=-5V,所以MOS管不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永-远不会导通的!反正法:假定MOS管导通,则源漏处于等电位,都等于5V,如果此时右侧三极管导通, ...

我说的“导通”只是便于理解的极限情况,其实DS之间还是有压差的,比如0.1V,或当作“线性区”,但肯定是比普通二极管的压降更小的。
而你说的“Vgs=-5V,所以MOS管不会导通”这个我不懂呢,你是不是把MOS管的类型搞错了,当成NMOS了?
那你说图里的MOS管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导通?
还有你上面说的“右侧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因为发射极与基极电压相等”,这里是不会相等的,不知你是否了解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二极管特性是否知晓?

网友C(点评):
哦,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看楼主说NMOS,实际电路图中的元件是PMOS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嗯,关于三极管,你可以查一下“镜像电流源”,和这个电路很像。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三极管我很清楚的,只是MOS管搞错了,所以分析的结果就错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对不住兄弟,我搞错了,已经重新编辑了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三极管加电阻当作比较器,左边电压高于右边时PMOS导通,左边电压低于右边时PMOS关断。整个电路特性类 ...

兄弟不但分析得到位,还发觉到了帖子得错误并改正了过来,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