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来来来直观的感受下SOP28和TSSOP28的尺寸大小

楼主(2023-09-05):
来来来,直观的感受下SOP28和TSSOP28的尺寸大小,具体的尺寸大小查规格书,每个型号的规格书里都有封装尺寸的大小.

网友A:
哇塞,差别好大

网友B(2023-10-07):
基本上只要是这种封装的芯片尺寸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C:
这两种封装的电气性能相差多吗

网友D:
为什么sop这种封装还没有被淘汰呢

网友E:
估计以后还是用小封装的更多了

网友F:
机器贴片就可以更小封装的,但电子爱好者手工贴片,太小的很费力。

网友G:
哪种封装应用的额比较多呢

网友H:
这两种封装里边最先问世的是哪种封装呢

网友I: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J:
SOP 脚间距大,抗干扰性是不是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