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EC11编码器高效驱动方法

楼主(2023-09-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常用的旋转调整参数的元件,例如鼠标滚轮就是用的旋转编码器,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旋转编码器,EC11,该元件外观与电位器很像,具备5个功能引脚,两个是开关,用于按键开关使用,另外三条引脚是用于旋转编码。外观如下图所示
引脚关系示意图如下所示

在应用中,我们将D和E作为一个按键开关(非自锁)使用,这个大家都会,不多说。
而作为编码器引脚的ACB三个引脚,中间的引脚通常接地,这样如果A和B通过上拉电阻拉高后,旋转旋钮,这个时候A和B会以相位差90度的方式交替且有重叠的去接触C。这个电路如下所示,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可以在A和B引脚分别使用一个0.1uF电容接地。
而A和B上的信号在时间刻度上如下所示。
关键点:
当向着箭头方向旋转的时候我们发现:A在下降沿的时刻B是高电平,A在上升沿的时刻B是低电平,这可以表述为(A 下 B 1,A 上 B 0),记作表述1;
当方向取图中反向的时候,可以看出当A在下降沿的时刻B是低电平,A在上升沿的时刻B是高电平,这可以表述为(A 下 B 0,A 上 B 1),记作表述2。
因此我们可以锁定A作为跳变沿检测中断引脚,在中断中记录下同一方向两个不同组合的状态,当完成一个完整的表述后我们就改变一次用于确定最终是否旋转的全局变量。
例如,我们定义一个全局变量flag用于告诉主函数是否发生了旋钮旋转;定义一个全局变量val,当正向旋转编码器发生一次咔哒声后,我们将val++;当反向旋转编码器发生一次咔哒声后,我们将val--操作一次。
这样为了记录下完整的表述1和表述2,我们定义两个全局变量flag1和flag2,当没有进入中断的时候,默认我们将其初始化为0,当发生了属性为“下1”的中断后,我们将flag1=1;当发生了属性为“下0”的操作后我们记录flag2=1;这样下次再次进入中断后那结果只能是对应的“上0”或“上1”,这个时候我们将对val进行操作,同时将flag1和flag2清零,并标记flag为1,这样我们可以在主函数识别出刚才发生了旋转操作,并在主函数中对其清零。
好了,思路有了,上程序的环节到了。

在写该程序之前,我阅读了网上大量的EC11的贴文和例子,并对部分进行了测试,有不少的代码无法准确识别出每一次旋动操作,或一次旋转导致了多次结果。另外一部分就是代码写的冗长复杂,因此我在认真观察了手册的时序图后,决定重写这个代码,并分享出来。实际测试电路
串口打印内容如下:
右旋

左旋
该代码无需使用所谓的软件消抖操作,易于理解,移植方便,支持IO边沿跳变中断的单片机都可以使用。
以上简单的示例是为了讲明白旋转编码器在旋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根据发生的具体物理事件中的某个完整周期事件实现旋转检测。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头文件使用,并优化相关的变量名称,增加代码的可读性,以下代码是我在ESP32上通过Arduino编写的相关代码,可供参靠,同时增加了旋转编码器上按键的示例,包含单击,长按,经过实际操作,发现编码器的按钮不适合双击和三连击。如果需要可自行参靠长按的检测实现双击检测。头文件名称:EC11.h

实际电路可以这样处理,预留抗干扰小电容焊盘,不一定使用。
补在后面的话:有人认为我这又在主函数里通过循环来识别了,那么拜托,根据需要可以自行修改啊,我的观点是通过一次旋转产生的两次中断确定真的发生了旋转。你可以不在主函数里修改要调整的变量,比如如果只修改一个变量,你可以直接在中断里就完成对变量大小的调整。还有一个方法对多个变量调整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指针的方式实现。
比如最后的补充示例代码,你可以通过EC11的按键调整Mode,在这个调整里你可以改成传递不同待调整变量的地址给旋转中断里的指针,通过指针指向被调整的变量,这样就实现了完全在中断里调整。又不担忧主函数太长,太费时间导致的漏帧。

牛
楼主,想了2天,现在明白了。 说简单一点,就是有2条线,A和B. 就是记录A跳变沿关注另B的情况,记为1; 等待下个相反的跳变沿的时候,这个状态判断,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如果定义下降沿触发中断事件为0,上升沿中断事件为1,那么机械抖动噪声引发的中断事件为000000111111,而不是010101,所以这种中断组合事件中出现了唯一的01,利用一个完整的事件01来识别是否发生了旋转,从而提高了抗干扰能力。至于为何这样,可以找一个单片机看看IO与IO中断相关的内部硬件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根据编码器方波信号对应关系,自主推导合适逻辑,完成EC11编码器的信号读取。
大佬牛X
牛啊牛啊,大佬牛X

网友A:
,好帖,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B:
代码在哪里?

逻辑分析过程可以直接看到,测试代码回复可见。

楼主:
欢迎大佬前来围观。

网友C:
前排学习,困扰我多年的抖动有救了。

网友D:
值得研究下

网友E:
这个要找旧的开关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找旧的开关测试

找吧,我买的2块钱包邮的,刚开始用网上流传的几种方式驱动发现在旋转一圈后,有超过一半的位置存在多帧或缺帧问题。都不能很好的排除抖动干扰的影响。我这个方式完美的解决了那个问题。比如中断1和中断2,因为抖动它不是出现重复的121212,而是出现重复的1111122222类似这种噪声干扰。

网友F:
上程序的环节到了

网友F:
看完了,看懂了,讲的如此通俗易懂,代码这么简单就搞定了,666

网友G:
参考一下

网友H:
NB,q我去试一下

网友I:
牛啊,牛啊,大佬牛X

网友J: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K:
怎么无法回复呢?谢谢

网友K:
if(digitalRead(EC11_A)==LOW)如果这脚是高电平,那么无法检测到第一次的动作的,所以只能钮到(EC11_A)低电平后再旋转位置才能检测到左转还是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if(digitalRead(EC11_A)==LOW)如果这脚是高电平,那么无法检测到第一次的动作的,所以只能钮到(EC11_A)低 ...

这种如果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旋钮报废了。

@gaoyang9992006 :我似乎想明白了,因为一开始A或B都是断开的,所以第一进入中断,肯定是低电平
@yiqihaha :你试试能否触发成你说的这个情况吧。
为啥不可能存在呢,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过对我有用的帖子了,这个真有用,让我眼前一亮。

网友L:
进来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M:
看下代码,再来评论

网友N:
使用IO中断吧

网友O:
应该可以

网友P:
好帖,分析透彻.

网友Q:
终于有大神分析编码器的代码了,前来学习.

网友R:
终于明白编码器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S:
关键点:
当向着箭头方向旋转的时候我们发现:A在上升沿的时刻B是低电平,A在下降沿的时刻B是高电平,这可以表述为(下1,上0),记作表述1;

这句话是否有错?或不一致,那个是上零?

已经按照你的建议重新进行了表述,提高了阅读者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键点:
当向着箭头方向旋转的时候我们发现:A在上升沿的时刻B是低电平,A在下降沿的时刻B是高电平,这可 ...

是的,我故意表述颠倒的,前面那句颠倒了,我懒得改一下顺序。好,我现在颠倒回来,括号里的表述顺序是正确的,先说A的下降沿中断对应B是1,再说A的上升沿对应的是0。这个顺序和按键中断顺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单独的按键处理程序,而且在中断中增加定时器记录时间,还可以实现单击,双击,三连击,长按的识别。

明白了,谢谢 新手刚开始学习电机应用

网友T:
感谢分享,进来学习下

网友:
遇到过这个难题,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U:
这个方法比循环扫描法好。

网友V:
很好的资料,参考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W:
这么好的东西为何不看看。

网友X:
楼主代码要保证不丢步,需要依靠高频率的执行loop()保证。
假如执行loop()间隔是0.2秒,期间旋转了3步,这将会丢失2步。
建议楼主分析下这个链接:http://www.51hei.com/bbs/dpj-22171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代码要保证不丢步,需要依靠高频率的执行loop()保证。
假如执行loop()间隔是0.2秒,期间旋转了3步,这 ...

你要学会变通啊,你可以在中断里就实现变量的调整啊。当需要调整某个变量的时候通过指针传递到中断里。

网友X:
引用 楼主:
你要学会变通啊,你可以在中断里就实现变量的调整啊。当需要调整某个变量的时候通过指针传递到中断里。 ...

93楼链接你没看吧?
它处理消抖的方式比你的方式更简单,但极可靠。
通过位置变量的变化趋势传递信息我感觉也更合理,省了很多全局标志位。

网友Y:
除抖电路要充放电者RC,R呢?
TIMER硬件Encode接口,不要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Y:
除抖电路要充放电者RC,R呢?
TIMER硬件Encode接口,不要用中断

正常C都不要要什么R啊,我说的预留的C,你也可以预留R和C,用不用归使用者了,我的主题在讲旋转的时候两个引脚的完整信号。通过检测是否发生了一整套信号,再确定是否发生了旋转。
93楼的那种也可以,那个是通过一半的信号,在硬件可靠的情况下,一半信号就够了。而我测试时候是在面包板,接触和抖动都明显,所以我插了两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X:
93楼链接你没看吧?
它处理消抖的方式比你的方式更简单,但极可靠。
通过位置变量的变化趋势传递信息我感 ...

看了,之前看过那个贴。
我在讲旋转时候发生的完整信号,通过检测完整的信号来识别是否发生了旋转。所以你也可以不使用中断检测,没说我的是最好的啊,这只是我认为最好最完整的理解。你们有你们的想法是可以的。

网友Z:
看看如何使用。

网友AA:
我用的是STM32中的编码器方式,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用的是STM32中的编码器方式,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嗯,那个是专用的编码器硬件,肯定没问题。

网友AB:
该代码无需使用所谓的软件消抖操作,易于理解,移植方便,支持IO边沿跳变中断的单片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AC:
如果有硬件编解码器可以用,如果么有就需要方法了,看看。

网友AD:
这么神奇吗,回复看看什么思路。

网友AE:
EC11编码器高效驱动方法

网友AF: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AG:
回复看代码

网友AH:
感谢分享,回复可见感谢分享,回复可见感谢分享,回复可见感谢分享,回复可见感谢分享,回复可见

网友AI:
很好的方法来实现编码器的驱动

网友AJ:
一直在用,但没了解这么细

网友AK:
学习一下,用单片机只做单一的检测编码开关,那是没有问题的,资源都用上,实际电路中编码开关只是很小的输入设备,单片机要处理系统,这时更正确的识别编码器的方向,转速等才实用。

网友AL(2023-10-08):
看看,好久没来了

网友AM:
大佬666啊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找吧,我买的2块钱包邮的,刚开始用网上流传的几种方式驱动发现在旋转一圈后,有超过一半的位置存在多帧 ...
//-----------------------------------------------------------------------------------------------------------------------------------------------------------------------
找吧,我买的2块钱包邮的,刚开始用网上流传的几种方式驱动发现在旋转一圈后,有超过一半的位置存在多帧或缺帧问题。都不能很好的排除抖动干扰的影响。我这个方式完美的解决了那个问题。比如中断1和中断2,因为抖动它不是出现重复的121212,而是出现重复的1111122222类似这种噪声干扰。

//----------------------------------------------------------------------------------------------------------------------------------------------------------------------------------------

楼主,没有懂你说的这句话意思。
抖动不就是高低起伏的杂波么?
上升一下又下降一下,再上升,再下降,这种反反复复的尖刺么?
我的理解就是就是上升沿,下降沿,上升沿,下降沿,也就是121212。

更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 ...

你说的这个是物理情况,不是中断触发情况。中断触发情况那可能是111122222

网友AN: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物理情况,不是中断触发情况。中断触发情况那可能是111122222 ...

意思是反反复复进入到一个中断?
同时触发同一个中断?
这个是啥中断一样的?

我的理解就是上下,上下121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意思是反反复复进入到一个中断?
同时触发同一个中断?
这个是啥中断一样的?

刚开始我也这么理解的,但现实不这样。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我这个方法也会导致按一下多次触发,根本没任何优化。。。现实就是我这个方法,很好的屏蔽掉了抖动。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也这么理解的,但现实不这样。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我这个方法也会导致按一 ...

大佬,真的不懂你的这个"11111112222222222"是什么 意思。
看不懂这个11111122222222,也没有理解这个11111111222222222.

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大佬,真的不懂你的这个"11111112222222222"是什么 意思。
看不懂这个11111122222222,也没有理解这个111 ...

那就0000001111111
如果不懂,我也不便多说,如果我解释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你就会又有新的问题,我还是在另外一个大佬讲中断抖动的时候,那位大佬讲的。好几年前了,已经记不得在哪儿看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大佬,真的不懂你的这个"11111112222222222"是什么 意思。
看不懂这个11111122222222,也没有理解这个111 ...

告诉你吧,那个大佬意思是硬件的构造导致当发生中断的时候会判断几个时钟前的状态,如果某个时间段前是跟这个相反的就确认中断了,否则不判断,然后这个特性会导致,开始抖动的时候会疯狂的触发下降沿中断,结束的时候会触发多个上升沿中断。不管具体是如何的,但是编码器检测一个完整的触发动作确实可以避开噪声,我的研究是,在处理中断的过程中,同一个中断源不会再被触发,这个过程抖动在进行,就很好的避开了。

网友AO:
不用中断能不能实现?我写了一个程序,放在主循环里的。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用中断能不能实现?我写了一个程序,放在主循环里的。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

当然可以,中断的是可以用于高刷的应用,主循环里,如果有延时等待之类的操作会影响高刷。

网友AN:
引用 楼主:
那就0000001111111
如果不懂,我也不便多说,如果我解释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你就会又有新的问题,我还是在 ...

没有理解楼主的这个AAAAAAAAAABBBBBBBBBBBB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没有理解楼主的这个AAAAAAAAAABBBBBBBBBBBB
啥意思。

A:下降沿触发中断
B:上升沿触发中断

网友AN:
引用 楼主:
A:下降沿触发中断
B:上升沿触发中断

抖动不是反反复复的么?

升上去了,就自然会坠落下来把??
意思是抖动是跟上楼梯台阶一样的方式?  而不是蹦极一样的,跳起来,掉下去,跳起来掉下去?

网友AP:
EC-11 总是错过脉冲。 这似乎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网友AQ:
不会是吹牛X吧

网友AN:
楼主,想了2天,现在明白了。

说简单一点,就是有2条线,A和B.
就是记录A跳变沿关注另B的情况,记为1;
等待下个相反的跳变沿的时候,这个状态判断,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想了2天,现在明白了。

说简单一点,就是有2条线,A和B.

是的,记录两次的原因是这个。

网友AR:
正好有个项目用到,学习下,感谢楼主的倾情分享

网友AS(2023-11-08):
非常好啊啊

网友AT:
旋转编码器具体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AU:
楼主这个旋转编码器很有意思

网友AV(2023-12-10):
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W:
学习一下,太棒了。

网友AX:
好帖,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Y:
来这里看看,听说这个很牛

网友AZ:
不错不错,思路很好

楼主(2024-02-23):
引用 网友C:
前排学习,困扰我多年的抖动有救了。

最好的方法是放个104对地电容。

网友BA:
很不错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BB:
现在市面上便宜的产品越来越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BC:
代码在哪里?

网友BD: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以及硬件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以及硬件的了解

是的,这句话很对,剩下的就是用代码去表述这种理解了。

网友BE:
有没有推荐好用的旋转编码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有没有推荐好用的旋转编码器啊

大的就是图上这种,还有很小型的,滚轮式的,不过滚轮的贵一点,好几块一个。

网友BF(2024-04-03):
该方法优于循环扫描法。

网友BG:
该代码不需要使用所谓的软件抖动消除操作,易于理解,易于移植,支持 IO 边跳中断 MCU 即可使用。

网友BH:
实现编码器驱动器的好方法

网友BI:
楼主这个模块非常经典

网友BJ:
玩收音机也要用这个了。

网友BK:
EC11编码器AB想滤波

网友BL(2024-05-07):
This is to find the old switch test

网友BM:
想看内容

网友BN:
旋转编码器这个是个老物件了,很经典

网友BI:
三条引脚是用于旋转编码

网友BO(2024-06-06):
去抖电路充放电 rc,r,定时器硬件编码接口,不使用中断

网友BP(2024-07-06):
我在 stm32中使用了编码器,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BQ:
想要借鉴一下

网友BR:
看个帖子都要这么卷吗?

网友BS(2024-08-23):
根据两根线上不同的电平变化顺序得到

网友BT:
四细分辨向

网友BU:
楼主的代码相当哇塞

网友BV: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W(2024-10-04):
谢谢楼主,这样的小程序非常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资料。

网友BX(2024-11-07):
防抖电路中需要充放电的rc和r怎么办?定时器硬件编码接口,不使用中断,

网友BY:
这段代码不需要使用所谓的软件防抖动操作,简单易懂,移植方便,任何支持io边沿跳转中断的单片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BZ:
我一直在用它,但是我不是很了解它

网友CA:
EC11编码器高效驱动方法:优化算法,减少冗余计算;精准控制,提高响应速度;实时监控,调整性能参数;故障预测,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CB:
牛,刚开始接触旋转按钮,感觉好迷茫,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CC(2024-12-17):
拜读一下帖子大作,其他说得都没那么清楚

网友CD: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网友CE(2025-02-09):
这个思路新颖,充分利用编码器特点与MCU的工作特性,效果应当不错。

网友CF(2025-03-21):
好帖,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G:
非常详细的EC11编码器驱动方法介绍,感谢分享!

网友CH(2025-05-19):
LZ 分析透彻

网友CI:
定时器读取有什么麻烦吗,如果硬件资源不是瓶颈,优先考虑定时器吧

网友CJ:
原创帖,确实写的很好,这个编码器挺有创意的。

网友CK(2025-06-24):
非常详细的EC11编码器驱动方法介绍,感谢分享!我正好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旋转编码器,这篇文章帮大忙了。

网友CL:
非常详细和实用的帖子,感谢分享!我正好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旋转编码器,这个帖子帮了大忙。

网友CM(2025-08-02):
非常详细的EC11编码器驱动方法介绍,感谢分享!我正好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旋转编码器,这篇文章太及时了。

网友CN: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我正好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编码器,这个帖子帮大忙了。

网友CO:
非常详细的EC11编码器驱动方法介绍,感谢分享!对于抗干扰和信号处理部分的解释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CP:
这个应该是模拟量吧,貌似用ADC搞定即可

网友CQ:
楼主的帖子很详细,特别是关于如何通过A和B引脚的相位差来确定旋转方向的部分,这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CR(2025-09-09):
楼主还考虑了抗干扰的问题,这个细节处理得很好

网友CS(2025-10-20):
楼主的帖子很有帮助,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旋转编码器,这个EC11的驱动方法看起来简单有效

网友CT:
引用 网友C:
前排学习,困扰我多年的抖动有救了。

啥 抖动都能困扰你多年??

网友CN(2025-11-20):
楼主的代码写得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CU:
这个帖子太有用了,我之前对EC11编码器的理解和应用一直有误区,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CV(2026-01-06):
分析的清晰,厉害了,要回复看程序的

网友CW:
引用 网友C:
前排学习,困扰我多年的抖动有救了。

啥意思,这是看脉宽??

网友CN(2026-02-12):
楼主的代码示例非常清晰,对于理解EC11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帮助很大,赞一个!

网友CX(2026-04-09):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