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LDO到底简不简单,可以看看这里!

楼主(2023-09-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LDO(线性稳压器)作为电子工程师都用过,比如LM7805,原理图很简单,输入滤波电容,输出滤波电容,没有多余的器件。但是为什么这个3pin器件,可以实现降压原理,一直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作为电子爱好者,有一个追根究底的习惯,想一探究竟的。
LDO外观看起来简单,内部还是大有乾坤的,通过误差放大器EA,将输出电压采集后,和基准电压比较,控制功率三极管的开启。同时还有补偿电路,用于瞬态负载的系统稳定。
了解了LDO的内部电路后,就考虑用分立件搭建一个电路,来更加深入的理解每个器件的功能,正好嘉立创也有免费打板的优惠,能“薅羊毛”。就行动起来,画好原理图和PCB。也正好学习嘉立创EDA软件的用法,和AD软件用起来差不多,但是嘉立创EDA和立创商城联动了,选器件的时候顺便把BOM也做完了。看来确实要多支持国产的!下面是设计的一个输入10V,降压到5V,输出最大电流0.1A;原理图中的参数是前期先放的,拿到板子后,根据测试结果再调整。
在等待打板的过程中,也对电路的补偿参数和环路稳定性做了一些分析。对于这个分立件的LDO电路,由于存在电容性的负载CL,也就是C4-C6,这些负载电容和其等效看到的阻抗Z1,就组成了一个极点Pole=1/(s*CL*Z1),再加上运放LM358的自身低频主极点,在穿越频率之前,很可能就有双极点,造成开环环路没有相位余量,而系统不稳定的。
关于负载电容产生的极点过程,可以先简化为下图理解的,通过Tina的仿真仿真,在相位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有三个极点,最后相位余量只有0.8度,肯定是系统不稳定的。
有了这个简单的实例后,再来看LDO的电路实际也是一样的,仅仅是负载电容等效阻抗Z1不一样,这个Z1实际是原理图Q1发射极看进去的阻抗,
也就是Z1=Rout_OPA + R1 + Rb_Q1)/belta + 26mV/Ic, 其中Ic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下的集电极电路,Rb_Q1是三极管Q1内部的基极电阻。
    随后使用分立件搭建的原理图进行仿真,得到一样的结果,这时候电路没有相位余量,是不稳定的。
随后使用各个器件的spice模型后,用ADILTspice仿真,使用瞬态负载变化,来观察,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在仿真情况下,可以看到,负载电流是10mA100mA变化,输出电压剧烈震荡,完全不能保持稳定输出。通过结果可以看出,频域仿真在没有相位余量的前提下,时域输出电压并不能保持稳定。
这个时候,电路板也打好了,不得不夸一下嘉立创,打板不仅免费,快递还免费,关键速度还是快。
拿到板子后,立马加鞭的焊接三块,按照设计参数焊接后,通电正常,输出5V电压都正常;
随后在没有补偿电容C7R9的时候,负载电流从10mA100mA变化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电压不能保持稳定。输出电压在异常的抖动变化,这个和仿真的数据基本也能匹配的。尽管仿真不能完全代替实际电路,但仿真可以指导改进的方向。
现在知道了环路需要补偿,就要理解如何补偿的。由于是负载电容增加了极点,那么就要增加零点来抵消极点的影响。通过增加补偿电容和电阻,增点一对零极点对,在穿越频率处提高相位。通过仿真可以看出,增加一个10K电阻和一个10nF电容,可以将相位余量从之前的-5dB提升到59dB,这个值是一个很稳定的相位余量。
进一步通过时域的波形,来查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其加过不言而喻,在瞬态负载跳变的时候,输出电压的过冲和欠冲,都只有60mV左右,小于输出电压5*3%的变化范围,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这个补偿参数是仿真的结果,实际电路,是否也和仿真一样良好。将补偿参数添加到电路板后。在1s每格的测量条件下,交流模式,最高和最低电压变化量是120mV,而在20ms的测量条件下,最高和最低电压变化量仅仅只有90mV。基本和仿真和接近的。

至于补偿环路的参数怎么设置,就需要根据穿越频率的设计的位置,负载电容极点的位置,来综合确定,不过下面式子是反馈环路1/Beta的表达式,对应的就是零点和极点。实在不好算的话,那就拿仿真模式试,差不多也能得到结果的。
通过一次DIY的过程,基本理解了LDO内部的工作原理。实际好的LDO还有很多考量,比如基准源电压稳定性,输入欠压保护,输出过流保护等等。我做的这个电路,没有基准源,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就变化,所以这个电路的实用性很差,基本不能使用。输出过流保护做了,只要输出电流Iout*R5大于VBE,那么Q2就会导通,输出电压就会降低,直到输出电流满足小于VBE/R5,此时输出电压也变为稳定,但是R5取值过大,就会造成输出电压不够精准,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波动,这些在LDO芯片内部都会有补偿策略的。
  在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直接参考datasheet固然可以得到应用电路,但是没有完全理解深入,像这种LDO芯片,功率三极管用N管还是P管,都是有讲究的,真的要展开理解,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了解的深入一些,在应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分析起来才从容的。

你好博主,看到了你的分立元件LDO的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帖子中做了两个电路仿真: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和分立LDO电路,请问为啥放大电路那里的运放正输入端要直接接地啊。分立LDO电路貌似没有直接接地,请问这个是否接地是有什么考量吗
楼主水平可以的,精通环路补偿知识
总体完成度较好,对关键技术点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通过实践获取实验结果,虽然可能有些错误,但是引出大家的学术探讨,这也是论坛的作用。
学习了解一下,楼主非常专业。

网友A:
用的简单,用好难

网友B:
说的不全对,有错误。
LDO是LDO,7805是7805,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7805是标准的线性稳压器,压差在3V以上。
LDO是指压差在1V以下的线性稳压器。

网友B:
  系列稳压器、三引脚稳压器、降压器、LDO。这些想必有听过的名称全都是指线性稳压器。除了这些名称,根据其功能或方式可以分成几类。

首先,大致分类的话可以分为正电压用和负电压用。另外,负电压用种类并不多。其下可分为固定输出型和可变输出型。固定型有输入、输出、GND等3引脚,以标准型号78xx(正)、79xx(负)型为代表。IC内置设定用的电阻,反馈引脚无须外露。可变型如图1例所示,如果为GND基准型,反馈引脚会露出变成4引脚。可变型还有无GND引脚的浮动工作317(正)、337(负)等类型,这些为3引脚。

  固定和可变的又分为标准型和LDO型。LDO是Low Dropout的简称,相对于标准型3V左右的压差电压(可进行稳定工作的  输出输入电压差),改良的1V以下的LDO,在3.3V电源IC问世时开始普及。在12V转换至5V规格全盛时期,即使压差电压为标准型3V左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需3.3V电源时就无法从5V产生3.3V,于是就诞生了LDO。

  上述线性稳压器都为内置输出晶体管型,此外还有外置输出晶体管以便处理大电流的线性稳压控制IC。

  其他还有按照制造工艺特征来分类。一般双极工艺的线性稳压器多为35V或50V等高耐压品,消耗电流则多以几mA。CMOS类  近也出20V等高耐压品,输入电压多设定在5V。但消耗电流非常小,只有几十μA。

  封装方面,线性稳压器注重散热,故使用热阻低的封装。插件型以附散热片的TO-220,表贴型则使用散热片外露于背面的类型为主。

  关键要点:

  分正电压用和负电压用,各有输出固定型和可变型。

  LDO为输出输入间电压损耗低的类型,为支持电源电压更低而生。

  封装仍多使用附有散热片的插件型。

  线性稳压器的电路构成虽然基本上为图5的反馈环路电路,不过压差电压会因输出晶体管种类而异。

  标准型和LDO型有极大不同,而LDO型中更可分为3种。使用双极NPN晶体管的LDO虽然品种不太多,但可以处理大电流。甚至可达10A之高,但压差电压则为1V~2V以下,在LDO中为高压类。双极PNP晶体管的LDO目前是双极系LDO主流。起初很难克服启动时的浪涌电流或电流容量问题,不过已逐渐改善。输出晶体管使用MOSFET的产品可支持更低输出电压、以支持电池驱动应用产品的低功耗需求。

网友B:
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DO为什么能做到低压差,而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有哪些些区别?LDO的调整管是什么?如今LDO的应用如此广泛,市场需求也是不断上升,LDO究尽有哪些特点:

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出2V——3V,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只有1.7v,显然这是不满足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工作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芯片制造商们才研发出了LDO类的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B:
标准稳压器一般采用发射级输出,输出阻抗很低。
LDO为了低压降,都是采用集电极输出,输出阻抗很高。

标准的稳压器 和 LDO 零点和主极点特性不同。

标准稳压器可以不需要补偿而稳定工作。
LDO 大多都需要适当的补偿电路才能稳定工作。

前辈,请问作为电源,输出阻抗很高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列稳压器、三引脚稳压器、降压器、LDO。这些想必有听过的名称全都是指线性稳压器。除了这些名称,根 ...

谢谢指导,我也了解更多了

网友C:
精益求精

网友D:
LDO(线性稳压器)?
不对吧,LDO是Low Drop Out的缩写,即“低压降输出”,不是指线性稳压器。
7805不是低压差,一般要1V以下才算。
我个人觉得,大电流时,好多开关型的DC-DC的压差更小(使用PMO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线性稳压器)?
不对吧,LDO是Low Drop Out的缩写,即“低压降输出”,不是指线性稳压器。
7805不是低压 ...

把LDO叫做线性稳压器确实说法不严谨,感谢指导,这种电路应该叫做降压转换器更合理的。这个帖子就想简单阐述一下,降压电路要考虑的要点比较多,比应用电路复杂一些

网友E: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比如经典的LM1117,LM117系列,有可调电源和稳定电压。7805,7905等是三端稳压器系列,很通用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标准稳压器一般采用发射级输出,输出阻抗很低。
LDO为了低压降,都是采用集电极输出,输出阻抗很高。

前辈,请问作为电源,输出阻抗很高怎么解释

网友G:
必须给楼主点个赞啊,这年头还能坐下来认真码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啊。

网友H:
这个可以,过程不是很懂,直接看结果  就知道你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过程不是很懂,直接看结果  就知道你是大神

也是电子学习同行,相互切磋

网友I:
请问为什么图中PCB的正面有很多地方都没有铺铜,对比全铺铜的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J:
学习学习,LDO就是电流大了之后热量比较大,小电流场合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什么图中PCB的正面有很多地方都没有铺铜,对比全铺铜的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

  PCB随便画的.没有过多的考量

网友K(2024-01-23):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帖子中做了两个电路仿真: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和分立LDO电路,请问为啥放大电路那里的运放正输入端要直接接地啊。分立LDO电路貌似没有直接接地,请问这个是否接地是有什么考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帖子中做了两个电路仿真: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和分立LDO电路,请问为啥放大电路那里的运 ...

运放同相端接GND,是单独对补偿环节做了个分析,写出小信号的传递函数忽略运放通向端的直流偏置的影响,是否有直流偏置对交流小信号的传递函数是没有区别,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帖子中做了两个电路仿真: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和分立LDO电路,请问为啥放大电路那里的运 ...

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是仿真出来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