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代问----驱动弥勒平台波形震荡疑问

楼主(2023-09-05):
这个震荡好厉害啊,大家一般有什么好办法 改善下这个波形啊,现在驱动电阻15R,MOS安札手册是15PF,是不是驱动线路走的也有点长 ?大概20mm。
密勒1
密勒2

网友A:
感觉像是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驱动能力不足

有些坛友表示有可能是测试的探头或者走线较长导致的,不知坛友认同吗?

网友B:
PCB改版的话缩短驱动线路长度,目前,增加驱动电阻,应该会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改版的话缩短驱动线路长度,目前,增加驱动电阻,应该会有效果的!

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C:
加宽导线也能改善。

用一个电容换下MOSFET,含在G/S焊盘位置,看波形震铃频率是不是接近原先图形,然后推算MOSFET等效电容,根据频率推算出等效串联电感。然后计算需要的串联的电阻,使得串联谐振Q值0.5~0.7.Q值太高的波形

Q=0.7

Q=0.5

多谢!

网友A:
把pcb驱动部分的走线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驱动部分的走线贴出来吧

关键不是我的项目,是代网友咨询的,你也晓得有些人询问问题的样子。本人对弥勒电路比较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