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 芒果派在Armbian系统下的基本开发方法

楼主(2023-09-06):
<
AN, ARM, mb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芒果派MangoPi  MQ Pro是一款体积小巧的开发板,其搭载了D1(RISC-V核心)作为主控芯片,并内置512MB/1GB DDR。其外设接口相对丰富的开发板,提供的外设接口有:GPIO、I2C&SPI、SDIO、音频接口(录制、播放)、视频接口(触摸、HDMI、DVP、DSI和LVDS)、USB Host、OTG等。
它全面支持Linux生态,并可运行完整的Python。
图1 开发板及配件

在完成Armbian系统镜像和配置后,其桌面形式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其功能还是十分丰富的。
图2 桌面形式

通过查看,可知该系统还自带了相关的开发工具,如GCC和Python等,使用它们就可完成相应的开发工作。
图3  实用工具

图4  查验开发工具

1. Python
Python是一种解释的软件,在使用时需在指令窗口输入Python3并回车。若想退出Python,则需要使用组合键Ctrl+D。
使用Python编程的方法如图5所示,其中>>>是Python的状态提示符。
图5 测试过程

2. GCC
使用GCC可对C语言编写的程序进行编译,从而生成执行程序。
由于Linux环境下,可使用VI指令来创建和编辑文本文件,于是就想用它来编写C语言程序文件,但遗憾的是用VI指令可打开编辑器并进行文本的录入,当却无法进行文件的保存。
最后用系统所通过文件功能,才最终解决了文件的创建与编辑处理,其编写的测试程序如图6所示。
图6 程序编辑

在完成程序编辑及保存后,打开指令窗口就可使用GCC来编译程序,其指令为:gcc hello.c。
随后,就可在桌面见到生成的可执行文件a.out。
在输入./a.out并回车后,即可执行该程序,其输出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程序编译与运行

生成的hello.exe程序的方法是:
输入指令gcc hello.c -o hello.exe,执行该程序的方法则是输入./hello.exe并回车。
这样在LINUX的环境下,就基本解决了C语音编程的问题。
图8 生成可执行程序

3. 脚本语言
解决编程的问题,那该如何来控制外设呢?
主要的方法就是使用GPIO,用它将会打开硬件开发的大门。
在LINUX的环境下,GPIO进行信息查询的方法是:
先输入指令cd /sys/kernel/debug来跳转到指定的目录,然后再输入指令cat gpio,则有图9所示的信息输出。
图9  查询GPIO信息

那从编号0~223的GPIO口是否都可以自主来控制呢?
经实际检测,答案是否定的,其中的大部分引脚已被系统占用,是不能被设置和使用的。
对于可供使用的引脚,其GPIO口的操作方法如图10所示。此外,在外挂LED模块的情况下,通过脚本指令的使用可控制其状态的变化,其变化效果如图11和图12所示。
图10  GPIO控制

图11  点亮LED

图12  熄灭LED

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芒果派的使用与开发的问题,当然更复杂的功能扩展就需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地探索了,这里仅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简述芒果派在Armbian系统下的基本开发方法,砖已落地,期待玉响。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项目也很有创意,芒果派没有玩过,所以过来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项目也很有创意,芒果派没有玩过,所以过来围观一下! ...

这款板子还是比较有尝试空间的,不妨一试。

网友B(2023-10-15):
你好 楼主 我也试了下  sipeed rv  和 nezha D1 图形都很卡,打个字都要 卡1S
除非用 ssh 登陆,否则卡的不行

楼主(2023-12-13):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 我也试了下  sipeed rv  和 nezha D1 图形都很卡,打个字都要 卡1S
除非用 ssh 登陆,否则卡的 ...

的确启动时稍慢点

网友C(2025-06-19):
高手高手,你这小屏幕是HDMI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高手,你这小屏幕是HDMI的吗?

用HDMI接口接的电脑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