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传统PIC与51单片机的I/O

楼主(2023-09-06):
      PIC系列单片机的I/O口是双向的,其输出电路为CMOS互补推挽输出电路。I/O脚增加了用于设置输入或输出状态的方向寄存器,从而解决了51系列I/O脚为高电平时同为输入和输出的状态。当置位1时为输入状态,且不管该脚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对外均呈高阻状态;置位0时为输出状态,不管该脚为何种电平,均呈低阻状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低电平吸人电流达25mA,高电平输出电流可达20mA。相对于51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且外电路简单。

网友A:
PIC的IO需要通过方向寄存器来指定IO的数据流通方向。
如果是读端口,那么要设置为输入,如果是输出写端口,那么要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A:
RA端口的方向控制寄存器:TRISA(三态,tristate)

TRISA 寄存器占用一个字节(8位),每位代表一个引脚的方向:0表示输出模式(Out),1表示输入模式(In)

是的

网友B:
PIC和51相比,肯定占优势。

网友C(2023-10-09):
传统pic和51单片机 这两种哪个比较老呢

网友D:
以前的老单片机都有一个什么高阻态 现在还有吗

网友E:
我们现在常用的单片机的引脚是双向的吗

网友F:
pic还要指定io状态啊

网友G: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不叫高阻态了吧  对应到现在是哪种模式呢

网友H:
现在单片机引脚的模式比以前那是多了很多种类了

网友I:
pic单片机现在的和老单片机就已经相差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