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W031R8相关时钟振荡器

楼主(2023-09-06):
32MHz 晶体振荡器用于射频子系统
4 ~ 32MHz 晶体振荡器
32kHz 低速晶体振荡器
内置 48MHz RC 振荡器
内置 32kHz RC 振荡器
内置 10kHz RC 振荡器
内置 150kHz RC 振荡器

网友A(2023-10-07):
为什么芯源的芯片会有这么多的内置rc振荡器呢

网友B:
是否可以同时使用这么多的内置振荡器呢

网友C:
这些振荡器的用途是什么?有具体的说法吗

网友D: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会不会浪费资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同时使用这么多的内置振荡器呢

当然可以同时使用诸多内置振荡器,如果你喜欢的话。但仍然建议你根据应用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钟。

网友F:
这些振荡器不可以通过一个振荡器分频得到吗

网友G:
这颗芯片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面向哪种应用的呢

网友H:
这几个振荡器应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I:
设计这么多振荡器的意义是啥?有必要吗?

网友J: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那这么多说这不同数字代表的意义是啥

网友K:
振荡电路产生一定频率的振荡信号,放大器电路放大振荡信号的幅度以供使用,通常将其输出到计时器或其他设备中作为时钟信号使用

网友L(2023-11-07):
支持最多 33 路 I/O 接口
  - 所有 I/O 口支持中断功能
  - 所有 I/O 支持中断输入滤波功能

网友M:
RC振荡器输出时钟的频率受芯片加工过程、工作电压、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

网友N:
有没有能解释一下这么多时钟振荡器设置的意义?

网友O:
这么多的内置振荡器能搭配或者一起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