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上拉电阻

楼主(2023-09-06):
上拉电阻是一个电阻,它通常被连接到电路中的高电平值,以提供一个上拉电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制电流的流动,同时为电路提供高电平值。
在CMOS电路中,输出驱动能力有限,输出的高电平标准值是VCC。如果不需要这个高电平,在输出端口接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一般选择上拉电阻的阻值时要考虑上拉电压、输出驱动能力等多个因素。
上拉电阻的使用方法如下:
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将开关输出改成电平输出。
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综合考虑上拉电路的供电电压、负载电流、与下拉电阻的匹配等,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复习一下相关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