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PLC之间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3-09-06):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由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1200 PLC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Ether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2台
■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Ethernet
■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威纶通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3. 按钮功能设置
五、PLC简单配置
1. 以太网地址设置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2 一台PLC地址设为192.168.2.13
2. 简单程序的编写
用M点驱动响应的Q点输出
六、测试方法
1、通过外部给从站I点信号,查看触摸屏对应的点是否点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2、通过触摸屏上面的按钮给从站Q点信号,查看PLC对应的Q点是否点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