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并网的疑问

楼主(2023-09-06):
单相和三相逆变并网,可以不用继电器和接触器,直接并网吗?并网瞬间,电流会不会很大?如何防止电流倒灌?如何防止大的冲击?

网友A:
可以,并网瞬间的电流可以控制  电流倒灌意味着无功支撑或者反向整流模式,原则上电流都是可控的

网友A:
找本逆变器相关的书看看吧,你这个问题很多

谢谢,这方面的书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B:
频率、相位、电压都同步了才能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