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标志位无法清除

楼主(2023-09-06):
大家好,
我用GD32F150,
这个是中断处理,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 (void)
{
        if (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14))
        {
                IrqProcessPok();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4);
        }
}

PC14脚配置为输入,上来,
for (i=0; i<NUM_INPUT_PINPORT; i++)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PIO_CLK_Input[i]);
        gpio_mode_set(GPIO_PORT_Input[i],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Input[i]);
}

示波器显示PC14脚位高电平,但打开中断的时候,PC14的中断一直进入,
而且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4)无法清除EXTI_PD标志位。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清除标志位代码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B:
还有其他中断在工作吗

网友C(2023-10-22):
完成中断处理程序后,它就继续再进中断,根本不会回到主程序

网友D:
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处理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中断可能被屏蔽,这意味着即使中断发生,它的标志位也不会被设置,因此也就无法清除。

网友F:
如果硬件出现故障,例如内存损坏或者CPU出现错误,那么可能会导致中断标志位无法被清除。

网友G:
是不是中断服务函数没有正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