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新唐电子CODEC NAU88l21 MCLK异常侦测功能介绍

楼主(2023-09-06):
NAU88L21 MCLK异常侦测功能

NAU88L21 MCLK异常侦测.pdf

网友A:
666,真不错的方法,那么MCLK的异常通常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A:
不过我在测试上还没遇到过异常。

网友B:
在开发板上用该类似的。

网友C(2023-10-09):
引用 网友A:
666,真不错的方法,那么MCLK的异常通常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短暂的掉电或干扰都有可能影响MCLK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在测试上还没遇到过异常。

概率比较低,如果做压力测试,有可能会触发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