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972学习开发中编译内核时报错,这样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3-09-06):
  CHK     include/generated/uapi/linux/version.h
  CHK     include/generated/utsrelease.h
make[1]: “include/generated/mach-types.h”是最新的。
  CALL    scripts/checksyscalls.sh
  CC      scripts/mod/devicetable-offsets.s
  GEN     scripts/mod/devicetable-offsets.h
  HOSTCC  scripts/mod/file2alias.o
  HOSTLD  scripts/mod/modpost
  CHK     include/generated/compile.h
  CC      drivers/char/nuc970_mem.o
drivers/char/nuc970_mem.c:37:22: 致命错误:mach/map.h: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include <mach/map.h>
                      ^
编译中断。
make[2]: *** [drivers/char/nuc970_mem.o] 错误 1
make[1]: *** [drivers/char] 错误 2
make: *** [drivers] 错误 2

网友A:
可能是操作或编译环境有问题,用下面命令编译试下:
#make distclean
#make nuc972_defconfig
#make

网友B:
如果是代码错误需要进行语法检查,如果是环境配置问题需要检查相应的配置项,如果是特定库或工具的使用问题需要查阅相关文档,如果是内核版本不匹配等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