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派] 基于EB-RV1126-DC-201开发板移植IMX347

楼主(2023-09-06):
来源:易百纳技术社区

需要先确认的几项
1.i2c的地址是什么 2.支持的频率是多少 3.支持几lanes

配置部分
在驱动源码(imx347.c)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 1.支持的频率

2.支持几lanes

我使用的是CSI0接口,内核中已经把imx347的配置使能了,所以设备树上就可以作此配置

硬件检查
查看原理图,检查线序,对上CSI0的接口,EB-RV1126-DC-201开发板上作了处理,如果fpc的线序不对,是没法上电的,但是为了防止sensor烧坏,最好严格按照线序接入。

关键: 1、检查3个ido电源是否供电正常,一般sensor板上会有焊好的供电芯片,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 2、确认上电时序是否正常 3、量复位引脚是否拉高 4、判断MCLK的时钟是否正常供出来,正常情况下跑拉流的demo(rkmedia_vi_venc_rtsp_test)时钟才会供出来 5、量i2c的clk是否正常,不正常是无法获取到sensor的id和地址的。

烧录验证
1.前面的步骤保证没问题之后就可以烧固件到板子上了,然后先使用i2cdetect -r -y 1查询sensor地址是否注册上了。

2.dmesg | grep imx347

3.用VLC拉流验证(没调焦距,所以看起来很模糊,但是能验证可以出图)

至此可以验证移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