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VL53L0X TOF测距传感器的报错问题

楼主:
使用的主控为ch32,代码是从STM32移植过来的,但是会出现一些报错:
①-6的报错,Range Error,错误的API编程,或者是在偏移校验的时候没有目标,或者是IIC的通信有问题(需要什么目标啊?我看的资料上都没说需要目标呀)
不过我还是在传感器前面加了一张纸,然后就变成了有时候会报错。
②-7的报错,设备功能故障,或者IIC通信有问题。(这个我就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以及解决了)
求大佬帮忙看看!救救我!
补充:需求相当于是:
寄存器0x13:VL53LOX REG RESULT INTERRUPT STATUS需要中间两位为低,因为要跟0x18&一下。
寄存器0x14: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的低位需要为高,因为要跟0x01&一下。
在执行什么操作之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

网友A(2023-09-07):
这个模块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B:
CH32是谁家的?沁恒吗?

网友C:
你用ST的时候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D:
话说,沁恒的单片机不是说可以完全支持ST的了么

网友E:
移植过程中出问题了吧

网友F:
不如建议使用极海或者其他可以完全兼容ST的单片机了呢,价格还可以

网友G:
你要是指针或者时序出错,确实会这样的

网友H:
如果要是I2C的时序错了,那不就读不到数据了么,报错干啥

网友I:
是不是你的I2C地址没输入正确啊

网友J:
建议还是好好整理一下时序才行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的

网友L:
执行之后有啥结果?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32是谁家的?沁恒吗?

是的,mcu他家riscv的比较多点

网友M(2023-10-19):
是不是指针或者时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