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C8 ,PA0 不能以DMA的方式输出PWM,没有正确波形输出

楼主(2023-09-06):
DM, DMA, PWM, ST, STM
实现功能:用STM32F051C8的PA0驱动WS2812B 彩色LED灯条;
实现方法和工具:1.使用Cubemx 生成代码;2.配置PA0,PA0为PWM输出;
配置方式:打开Cubemx软件,新建工程,选择型号STM32F051C8;
选择内部时钟,配置时钟为48Mhz,
配置TIM2 CH1为DMA PWM输出;
![image.png](data/attachment/forum/202309/05/152936uaqcffrpuzc1ftnn.pn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300 "image.png")
生成代码后,加入WS2812b的应用代码;在main函数里增加启动timer2 PWM,用示波器检测不到输出的波形;
使用STM32F030C8 ,同样的配置和WS2812B的应用代码,更换为PA6(对应的timer3,channel1)能够正常输出波形,并且能够点亮彩色LED灯条。
源码见附件:https://pan.baidu.com/s/1p6xXBrK5bCaCwloSoSEqNQ
提取码:1111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引脚烧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引脚烧了啊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硬件的问题概率偏大一些

网友D:
你可以换个IO试试呗,这个IO这么多呢

网友E:
可能是配置出错?不过用cubemx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啊

网友F:
应该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G:
你这换个接口呗,用跳线飞一下就好,试试是IO的问题不

网友H:
有可能是这个IO没焊接好?

网友I:
你写个测试点灯的程序,看这个IO有变化不?

网友J:
你既然都换成PA6就行,那就用PA6呗

网友K:
估计是PA0被占用了或者是干了啥配置了吧

网友L:
用PA6好用就用吧,别换了也行

网友M:
PA0用的不是高级定时器吧,如果也是普通定时器,应该问题不大才对

网友N(2023-10-19):
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IO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