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103RB在升级ST-Link时,导致ST-Link不能使用,求助!

楼主(2023-09-06):
NUCLEO-F103RB在用ST Link Upgrade升级ST-Link时, 选择Change Type 和 STM32 Debug+VCP,然后点击yes后电脑就不认这全板上的ST-Link了,也没有显示U盘。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A:
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试试,它也可以升级的。

网友B:
试试还能更新固件不

网友C:
断电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D:
看看还能更新固件吗

网友E:
检查NUCLEO-F103RB与电脑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F:
关闭NUCLEO-F103RB和电脑,然后重新启动它们,清除任何潜在的软件故障或冲突。

网友G:
升级ST-Link时,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