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F103RB在升级ST-Link时,ST-Link不能使用,电脑不认板上的ST-Link了,求助!

楼主(2023-09-06):
NUCLEO-F103RB在用ST Link Upgrade升级ST-Link时, 选择Change Type 和 STM32 Debug+VCP,然后点击yes后电脑就不认这全板上的ST-Link了,也没有显示U盘。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A:
升级时候断电了吗?

网友B:
必须断电吗

网友C:
升级时候断电了吗

网友D:
你试试重新升级呗

网友E:
这个没这么玩过,一般都是默认选项升级,都没啥问题

网友F:
你这个是板载的link,哈哈,比较麻烦呢

网友G:
你重新刷一下固件包试试?然后再升级呗

网友H:
什么都识别不到了吗?

网友I:
这其他设备了,说明驱动丢了吧

网友J:
修复的话,都是重新刷固件的比较多

网友K:
你这个电脑不认了是不是这个端口供电不足啊还是,你换个端口试试呢?

网友L: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固件刷错了导致STlink功能没有了吧,你需要重新刷固件才行

网友M:
电脑都显示感叹号了,估计是驱动都没了吧

网友N:
你重新升级一下试试呢?刷一刷,也许会好使,不行的话,就需要利用其他link给这个link刷固件了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O:
用那个升级软件看看还能识别到吧

网友P(2023-10-24):
重新刷一下固件包

网友Q(2023-12-12):
可能需要升级ST-Link固件版本。

网友R: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