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关cubeMX配置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23-09-06):
求助各位大神,为什么cubeMX最新版本(6.9.0)的中断优先级配置中少了“Sub Priority”配置,只显示“Preemption Priority”。如下图:

导致配置出来的代码会将很多外设共用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太宽没显示出来吧

网友B:
这个要具体STM32系列,跟所用内核有关。

你这个可能是显示问题,

也可能的确没有,比如M0 m0+内核芯片。

网友C:
可能是需要在别的地方配置?

网友D:
这个不太清楚,感觉是cubemx升级之后的事儿

网友E:
可能是cubemx改了固件规则了吧

网友F:
你不如用之前的cubemx试试了

网友G:
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H:
没研究过,我一般都直接keil搞,不用cubemx配置啥的,玩不明白

网友I:
估计是重新规划了,中断优先级这块

网友J:
是不是你选择的芯片的事儿啊?

网友K:
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好像这个跟选择芯片内核有点关系

网友L: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

网友M:
之前的版本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切换回来呗

网友N(2023-10-19):
用之前的cubemx试试